28335 spi如何读取特定地址上的数据

楼主(2014-11-13):
(无正文)

楼主:
SpiaRegs.SPITXBUF=0x0f00;
while (SpiaRegs.SPISTS.bit.INT_FLAG==0) {}
a=SpiaRegs.SPIRXBUF;
这样是读取0x0f00中的值吗??

网友A:
DSP和什么器件通讯?程序太少。

网友B:
特定地址 ?    SPI里面不存在地址这一说的
看看被读的芯片协议   怎么才能设置地址   通过SPI协议看看能否安装地址协议写入地址呢

网友C:
不是很明白的,给顶一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