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咱就是没那美学细胞,自己画的板子,怎么看怎么丑

楼主(2014-11-13):
这阵子拿到了两块FPGA的样片,想着画个实验板跑一跑,结果再次被自己画板子愁坏了,特来求大神们给点意见。
FPGA(A3PN060)+单片机(STM32) ,外设不多,频率也没有高频,就是感觉 布局布线 太丑,没有章法可循,这可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

网友B:
功能实现就好,美观不能强求

网友C:
PCB设计不讲美学的,只讲规则、规范,功能实现,不要有莫名的问题。
还有芯片中间的过孔,为了散热

网友D:
芯片底下大窟窿是神马设计考量?

网友E:
器件摆完了,,走线就基本定格了,,其他的只是微调~~

网友F:
这有啥····

很多厂家,就那么几款产品,每年也没啥变化,能有些微的改动就不错了。设计PCB的没事的时候做啥?说白了就看你闲不闲。。

当然了,PCB设计功底深的,很容易就能弄得很美观。。。

俺是比较懒的,打样阶段,除了必要敷铜都懒的做,压根就不管会不会容易断线。

网友G:
好板子首先要看性能,然后再看美观,别中看不中用。

网友H:
觉得板子太空,而且该先过电容再晶振。  布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实现就好,美观不能强求

好吧,但总看自己画的板子太丑,想进步嘛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设计不讲美学的,只讲规则、规范,功能实现,不要有莫名的问题。
还有芯片中间的过孔,为了散热 ...

我只是想学习一下,尽量画的好看一点
这个是看别的stm32的开发板上画得,应该是为了散热,我觉得应该不会那么热,不过闲的,就画上了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底下大窟窿是神马设计考量?

这个是看别的stm32的开发板上画得,应该是为了散热。我觉得应该不会那么热,不过自己闲的,就画上了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器件摆完了,,走线就基本定格了,,其他的只是微调~~

我是想设计时就尽量好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器件摆完了,,走线就基本定格了,,其他的只是微调~~

不过感觉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有啥····

很多厂家,就那么几款产品,每年也没啥变化,能有些微的改动就不错了。设计PCB的没事的时 ...

我不是想改变,是想自己在画板的时候,就能好看一些。我是闲啊,不过感觉老设计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板子首先要看性能,然后再看美观,别中看不中用。

恩,是要在达到性能的情况下,在谈在美观,不过我平时画的板子一般对性能要求不高 :L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觉得板子太空,而且该先过电容再晶振。  布局还可以。

先过电容啊,以前全错了 - -
板子我也觉得空,应该在把器件摆的密集一点,不过一想要自己手焊,又不想放的太近。
布线呢?感觉上下2层的线布得也特别乱。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恩,是要在达到性能的情况下,在谈在美观,不过我平时画的板子一般对性能要求不高  ...

那你可以到网上找找人家做的板子看看,也可以找找采集卡,视频处理卡,电脑主板看看啊。借鉴借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你可以到网上找找人家做的板子看看,也可以找找采集卡,视频处理卡,电脑主板看看啊。借鉴借鉴嘛 ...

哦,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太高深的看不懂,影响到学习布局布线之类的

网友I:
比我第一次感覺好多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先过电容啊,以前全错了 - -
板子我也觉得空,应该在把器件摆的密集一点,不过一想要自己手焊,又不想放 ...

铺铜距离太近了点,我觉得、而且晶振可以越近越好,芯片旁边那么多插件可以多点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比我第一次感覺好多了

我这画了好多次了 :L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铺铜距离太近了点,我觉得、而且晶振可以越近越好,芯片旁边那么多插件可以多点滤波电容。 ...

20mil 还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