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515的LINUX开发的交叉编译GCC和系统构建LTIB问题

楼主(2014-11-13):
我在做IMX515的linux开发,请问正在研究I.MX5和I.MX6的LINUX开发的前辈们,能给我解答几个入门级的问题吗?

1,我看到i.MX51_EVK_Linux_BSP_UserGuide.pdf中有讲怎么使用LTIB编译系统和内核,那请问应用程序是怎么编译的,可以用LTIB来交叉编译吗?如果可以,那为什么FREESCALE还提供GCC 4.4.4的源文件(包括freescale提供的PATCH)?

2,FREESCALE提供了GCC4.4.4的源代码,Sources files of the Frescale version of the GCC 4.4.4 compiler,这里面的内容我大概知道了,一个是现成的已经编译好的交叉工具链,一个是借助cross-ng这个工具来构建交叉编译工具链需要的,一个是完全手工一步步构建交叉工具链需要的文件,但是这里我有很多疑问:

首先,GCC文档gcc4.4.4_multilib_toolchain_release_note.pdf,不是很懂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里提供的一大堆文件是怎么回事,这个文档里说的什么目录结构,以及里面包含的许多文件,我在这个提供的源文件里怎么都看不到,打开压缩文件进去依然见不到,也不知道,是不是要编译交叉编译工具链的源代码完成后,输出才会得到这些文件和目录?

其次,不管是借助工作还是自己一步步搭建,好像都要linux-2.6.35内核源代码,这里面没有提供,在PDF文档中竟然也没有这个步骤,汗。。。难道是那个cross-ng工具中就带有2.6.35内核吗?(因为板子上是2.6.35内核)。。。这里面讲的太不清楚了,这个文档不是给大师高手用的吧?

飞思卡尔linux user guide中只有怎么使用LTIB构建UBOOT,IMAGE,文件系统等的步骤,却没有详细的怎么交叉编译应用程序,怎么下载到目标板等文档说明!

前辈们,请多多指教下,谢了!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说吧,就是说LTIB是一个编译工具,编译器使用的是gcc来编译的。还有内核源码是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BSP中包含的。

网友A:
这里你要是编译应用程序的话,建议你参考一下文档 evk2010_05_imx23_Linux_HelloWorld_AN.pdf (63.35 KB, 下载次数: 15) ,方法和步骤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B:
Rita,你好,麻烦看看我遇到的问题吧,谢谢!
https://bbs.21ic.com/icview-832910-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ita,你好,麻烦看看我遇到的问题吧,谢谢!
https://bbs.21ic.com/icview-832910-1-1.html ...

给你回复了,你先看一下哈~~

楼主:
真的非常感谢Rita的解答!

这个PDF文件刚好讲怎么编译应用程序并加入到LINUX的文件系统中去的,就是使用LTIB来编译的。问题来了:
问题1:
那既然安装完LITB并编译LTIB之后,就可以用LTIB来编译内核,UBOOT,文件系统,还有应用程序,LTIB应该也是调用交叉编译工具GCC来完成的,那为什么飞思卡尔官方网站还提供GCC4.4.4的源码以及飞思卡尔的补丁包呢?

是的,我看了i.MX51_EVK_Linux_BSP_Release_Note.pdf--这个文档,知道了L2.6.35_10.11.01_ER_source这个目录里包含了BSP,里面有linux的内核源码,这个现在知道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问题2:
i.MX51_EVK_Linux_BSP_UserGuide.pdf--这个文档具体讲了怎么通过安装LTIB,并用它来编译产生内核镜像,UBOOT,文件系统等等,但是这个文档只讲了怎么安装LTIB:

1. Remove all packages on /opt/freescale/pkgs/ which are installed before.
2. Install the LTIB package not as root:
tar zxf <ltib_release>.tar.gz
./<ltib_release>/install
3. Build LTIB:
cd <LTIB directory>
./ltib -m config
这里安装LTIB并编译LTIB,LTIB中是不带有LINUX的BSP的,只是一个工具而已,BSP是和LTIB一个目录下面的pkgs包,在LTIB编译工作开始的第一步,是不是应该先把<L2.6.35_10.11.01_ER_source>这个目录(里面有ltib.tar.gz和pkgs已经install等文件)的所有文件先完全拷贝到“/opt/freescale/”这个目录下面来?

为什么要1. Remove all packages on /opt/freescale/pkgs/ which are installed before.?难道这个目录下面的内容是LTIB编译后生成的?ltib.tar.gz才437KB,编译后能生成pkgs包里的所以内容(619M)??

到底怎么在UBUNTU 9.04上面编译LTIB(Installing and Building LTIB),怎么生成内核镜像uImange,UBOOT,ROOT文件系统,Rita专家能再给我详细讲解下吗?或者还有没有更具体的PDF文档?

谢谢!!

楼主:
i.MX53 LTIB编译.PDF文档中这样写道:

1、Install LTIB
i.MX53 Linux BSP 的LTIB 文件目录为:/home/lucid/Desktop/L2.6.35_11.09.01_ER_source

进入LTIB 目录并运行安装,命令如下:
$ cd /home/lucid/Desktop/L2.6.35_11.09.01_ER_source
$. /install

这里我就看不懂了!L2.6.35_11.09.01_ER_source目录是LTIB目录吗?我下载的IMX51的文档i.MX51_EVK_Linux_BSP_UserGuide.pdf中讲编译LTIB时说:
1. Remove all packages on /opt/freescale/pkgs/ which are installed before.
2. Install the LTIB package not as root:
tar zxf <ltib_release>.tar.gz
./<ltib_release>/install
这里首先ltib.tar.gz在L2.6.35_10.11.01_ER_source目录下,解压后会生产一个ltib子目录,那如果按照上面IMX53的进入LTIB 目录并运行安装,那不是要进入L2.6.35_10.11.01_ER_source/ltib里面,然后执行$. /install命令吗?难道I.MX53的ltib就在L2.6.35_11.09.01_ER_source这个目录下,没有子目录?

我是比较IMX53和IMX515的LTIB安装编译步骤时,发现有些地方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IMX53的BSP里面的LTIB目录所在位置和IMX51不同导致的,IMX53都没有tar xzf这样的解压步骤,请成功编译过ITIB的前辈们讲下,谢谢了!

楼主:
请问Rita大哥能不能再抽空回答下我的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Rita大哥能不能再抽空回答下我的问题呢?

楼主你好,正在看,这就给你回复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Rita大哥能不能再抽空回答下我的问题呢?

楼主你好,关于i.mx53的LTIB编译步骤的话,建议你查看一下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618723-1-1.html内容,详细你看完了就会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i.MX53 LTIB编译.PDF文档中这样写道:

1、Install LTIB

关于Ltib的路径,在编译过程中会让你自己设置的,如果你不自己设定的话,就使用默认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