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泵驱动电路求解

楼主:
大家好,求教一个电路,两个可控硅BTA06,驱动一个220V的气泵,对可控硅不了解,求大侠指点
图中阻容未给参数,如果需要,我确认后提供

网友A(2014-11-13):
两个可控硅? 又不能实现正反转, 不知道为何要两个?
一个做开关, 一个做调速? 既然了调速, 自然也有开关功能了, 还要开关吗?
这个调速电路部分太简单, 难道因为只是小范围的调速, 实现不了完全关闭?

楼主:
回airwill大侠,两个可控硅,似乎是一个开关,一个调速。在控制的时候,有一个按键,按下去以后,气泵才工作(要一个可控硅开关?)。气泵工作的时候,调节气泵气压完全靠模拟电位器RES_ADJ1(要一个可控硅?)??
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另外调速的地方看的不明白,为什么还有桥?

网友A:
嗯,下面的电路看得有点奇怪,  D7 放在那里应该是单向触发.
全桥放在那里, 应该是通过分压调节触发点电压.
实际情况, 上正下负的触发条件下, 整流桥电路并不对触发点构成明显的影响.
两个 R7 公共点连出来的线是不是错误地多画上去的

楼主:
我再确认一下

网友B:
楼主可能是照PCB抄的图,元件型号管脚没有弄清楚。。。。。。。。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我又确认了一下,图纸应该是没有错误的
airwill在二楼说到:这个调速电路部分太简单, 难道因为只是小范围的调速, 实现不了完全关闭?
应该就是小范围调速,因为Resadj1其实是几个电阻的组合,最终可调节的阻值范围很小。
airwill大侠能不能较为详细的讲解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搞得不太明白,但是大致意思airwill已经讲解了,电路已经可以正常运行了,谢谢大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