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兼容] 28027手册里的一段话请教

楼主(2014-11-13):
我看TMS320F28027的手册,看到这么一段话。
见附件。

楼主:
我先试着翻译一下这段话:
当使用VREG(内部电压调节器)时,在上电时,GPIO19,34,35,36,37,38可能有点小问题。
如果在应用中这是不能接受的,可以在外部供1.8V电。当使用1.8V供电时,不存在上电顺序的问题。
如果IO管脚的电平转换输出缓冲器的3.3V晶体管比1.9V晶体管先上电,有可能因为输出缓冲器打开,
在上电期间在IO口上引起一些小问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VDD腿上电先于或者和VDDIO同时,必须确保VDD腿先于VDDIO腿到达0.7V。

楼主:
我不太懂这段话的意思。我关心的是,如果我使能VREG,那么如果上述几个腿有小问题,这种小问题会影响什么?上电时有小问题,上电过后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呢?我看GPIO35,36,37,38连JTAG得TDI、TMS、TDO、TCK,那会不会对连接仿真器造成影响呢?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
你们现在都是用库吗? 新手请教

楼主:
28027没什么库吧,例程倒是有。

网友A:
图片上部分介绍一些IO的状态    当使用VREF时    可能与上面的介绍有些出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太懂这段话的意思。我关心的是,如果我使能VREG,那么如果上述几个腿有小问题,这种小问题会影响什么? ...

glitch应该是说IO脚上可能有电平突变,比如本来希望是0电平,突然变为1再变回0,如果对电平的稳定性要求比较高,那这种突变就不可接受。上电之后应该就没问题了。至于对JTAG我觉得可能有影响,但上电稳定之后应该没影响,你可以试试。

楼主:
谢谢!我还是不太放心,万一做出板子来,连不上仿真器,板子就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还是不太放心,万一做出板子来,连不上仿真器,板子就废了。

不会,连接仿真器和此IO上电异常不会有直接关系,这在于仿真器可以发送指令软复位,而复位时机往往不是上电时——一边开电,一边点仿真,这姿势难度略高。

上电的异常IO状态可能会对劣质仿真器有影响,假如仿真器没加Buffer的话。

楼主:
谢谢!我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