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CAN总线

楼主(2014-11-13):
用STM32F103的Can总线发送数据,然后用Kvaser观测数据,Kvaser总是报错,但是实际看到的波形是规则的,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波形是规则的说明还是有数据发出来了,也许波形也是正确的;
多焊机块板子;
几块板子互相通讯看能否通讯上;

网友B:
报错: 1. 可能是设置问题, 比如标准还是扩展格式弄错了, 比如波特率错了.
2. 波形有规则出来, 不一定信号质量好, CAN 信号要达到一定幅度, 接收器才会认可为显性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错: 1. 可能是设置问题, 比如标准还是扩展格式弄错了, 比如波特率错了.
2. 波形有规则出来, 不一定信号质 ...

真的是波特率弄错了,差了50K,所以总是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是规则的说明还是有数据发出来了,也许波形也是正确的;
多焊机块板子;
几块板子互相通讯看能 ...

恩,现在搞好了,就是波特率搞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现在搞好了,就是波特率搞错了

解决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就好;

超级版主,还想请教个问题,就是用UART烧写程序到单片机,hex文件能下载进去,但是单片机没有工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级版主,还想请教个问题,就是用UART烧写程序到单片机,hex文件能下载进去,但是单片机没有工作呢? ...

通过BOOT的方式串口下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BOOT的方式串口下载的吗?

我也不太清楚,对boot没有什么概念,用的是中颖的单片机,有没有UART烧写相关书籍的推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