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SabreSD开发板uboot无法被按键打断问题

楼主(2014-11-13):
大家好,我刚刚接手调试iMX6 SabreSD开发板任务,已经在ubuntu12.04下
编译LTIB通过了,也弄清楚了板子上拨码(8~1)对应GPIO关系(查看原理图SPF-27516_C4.pdf),
将Micro USB线接上J505口与PC机,可以通过mfgtool工具下载uImage与rootfs到单板上,
问题如下:
1、mfgtool工具下载uImage与rootfs到单板上,是写到哪个设备呢?NAND Flash还是NOR Flash?
2、拨码为01000010时,单板从SD3启动,将原厂配的SD卡插在SD3上,上电后,uboot加载,
    但按键无法将uboot打断,从而也就无法配置为NFS启动,方便调试,单板会一直启动到
    suspend: start 1 suspend...
    suspend: finish 1 suspend after:0.2600333 seconds...
    Freezing user space processes ... (elapsed 0.01 seconds) done.
    Freezing remaining freezable tasks ... (elapsed 0.01 seconds) done.
    PM: Entering mem sleep
    Suspending console(s) (use no_console_suspend to debug)
   然后串口就挂住了,看似Android启动了,但无法观察现象,没有LCD屏,串口也挂住了,
   也不能telnet。
3、拨码为01000001时,单板从SD2启动,将原厂配的SD卡插在SD2上,上电后,uboot加载只能
    走一小段,没有插在SD3时能走完系统启动;
    U-Boot 2009.08 (Apr 29 2013 - 18:01:51)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2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91
Temperature:   24 C, calibration data 0x5b65157d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264000000Hz
emi_slow clock: 132000000Hz
ddr clock     : 528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i.MX6Q-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3012 [POR ]
Boot Device: SD
I2C:   ready
DRAM:   1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Found PFUZE100! deviceid=10,revid=11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4:9f:02:e2:10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Card did not respond to voltage select!
mmc2 init failed
fastboot is in init......flash target is MMC:3
Bad partition index:5 for partition:system
wait usb cable into the connector!
USB Mini b cable Connected!
fastboot initialized
USB_SUSPEND
USB_RESET
USB_RESET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手上板子的型号是什么?飞思卡尔的开发板吗?

楼主:
MCIMX6Q-SDB,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与你在freescaleic的“飞思卡尔社区”发的这个帖子“【经验分享】搭建NFS环境并从NFS启动开发板”中单板相同。

网友A:
关于你提到的问题:
1、mfgtool工具下载uImage与rootfs到单板上,是写到哪个设备呢?NAND Flash还是NOR Flash?
答:建议你写到SD或者是emmc上。你用的这块板子没有NAND,有NOR Flash,但是很小,也只能写u-boot。这里建议你下载到SD或者是emmc上。

网友A:
2、给板子上电后,在3秒倒计时阶段,按任何键,我一般按下Enter键,进入u-boot的。从你这里的打印信息可以看到你的文件系统也起来了,只是板子进入了休眠状态。
如果你要从NFS启动的话,你可以参考我的那个搭建NFS环境并从NFS启动开发板文档。

楼主:
我现在拨码为 01000001,在SD2上插入SD卡,将LTIB编译出来的uImage与zImage放置
在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rmware目录下,上电后执行mfgtool,
就会将uImage烧写到SD2上的SD卡吗?

网友A:
关于你的第三个问题:
从SD2启动话,bootmode会和SD3启动不同的,具体的你可以看一下如下图中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的第三个问题:
从SD2启动话,bootmode会和SD3启动不同的,具体的你可以看一下如下图中所示:

我就是在D1与D7为ON,其它为OFF时,把原厂配的SD卡插在SD2上,启动信息到这里就不动了,
表现欲SD3启动不一样。
Boot Device: SD
I2C:   ready
DRAM:   1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Found PFUZE100! deviceid=10,revid=11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4:9f:02:e2:10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Card did not respond to voltage select!
mmc2 init failed
fastboot is in init......flash target is MMC:3
Bad partition index:5 for partition:system
USB Mini b cable Connected!
fastboot initialized
USB_SUSPEND
USB_RESET
USB_RESET

网友A:
下载过程要将拨码5、6设置为ON,将你编译出来的u-boot和uImage以及文件系统拷贝到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les下。

网友A:
下载过程建议你查看一下我们论坛中的帖子: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rmware。这里是关于i.mx53的,不过方法是差不多的。你可以先参考一下。

楼主:
uboot可以打断了,是我SecureCRT串口设置不正确导致的。
不应该勾选 流控->RTS/CTS,如果勾选了,则串口只能输出,不能输入,
谢谢Rita的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uboot可以打断了,是我SecureCRT串口设置不正确导致的。
不应该勾选 流控->RTS/CTS,如果勾选了,则串口只 ...

不客气的,欢迎楼主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网友A:
对了,楼主问题已经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有问题欢迎再创建新帖.

楼主:
RS232的三种流控制模式】
DTR/DSR:硬件上要有对应接口,软件上实现对应协议,才能实现此流控制。具体实现起来,一般好像是和RTS/CTS一直搭配使用。
RTS/CTS:硬件上要有对应接口,软件上实现对应协议,才能实现此流控制。一般常见的也就是这种。
        但是很多开发板用secureCRT连接开发板的时候,往往都是在Uboot阶段,那时候还没有实现对应的RTS/CTS的流控制,
        所以此处需要取消此选择,否则,secureCRT就会去一直检测对应的RTS(Request To Send)pin脚,发现一直是无效,
        所以就一直没有接受到数据,就“卡”在那了。同样,你要输入数据,就是secureCRT要发送数据,所以其先发了个RTS给开发板,
        然后就一直检测自己的CTS是否有效,直到自己的CTS有效后,才能发送数据,而此处由于开发板上的驱动没有实现RTS/CTS,
        所以secureCRT就一直检测CTS,就“卡”死了,即你无法输入数据。
XON/XOFF:软件上实现的流控制,硬件上无需像上面的RTS/CTS或DTR/DSR那样要增加对应的引脚。
        但是由于XON/XOFF分别对应的两个二进制的值,所以如果本身传输数据中包括该值,那么此软件的流控制就失效了。
        现在好像也很少用此种流控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RS232的三种流控制模式】
DTR/DSR:硬件上要有对应接口,软件上实现对应协议,才能实现此流控制。具体实现 ...

感谢楼主热心分享解决办法。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哈~~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网友B(2015-04-19):
用securecrt的话,在建对话的时候,必须把RTS/CTS那些去掉,那些板子上一般就是三线的。
串口设置一般是:115200 8 n 1,这样的设置,跟硬件流控、RTS/CTS等其他设置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