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OPA452运放不起作用的原因

楼主(2014-11-13):
如图file:///C:\Users\xcx\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136148299\QQ\WinTemp\RichOle\T_)L%E@CXO3`_{B6SGOVUK5.png,用信号发生器给U8的V IN+幅值2V,频率250KHZ的正弦波电压,我想输出70V的正弦波电压,通过调R36,为何我测VIN-的电压与VIN+的电压不一样呢,只有几十毫伏,而且VO端输出的波形也不是正弦波,意思就是运放没起到放大的作用,个人认为电路图没有错,只是不明白出这种错误的原因。求大神指点!!

网友A:
1)眼神不好,没有看见R36;
2)运放有个参数叫做输出电压与频率的关系,可以在手册上找找

网友A:
这个电路图。。。。。。高手赶紧给看看,越看越别扭

楼主:
我把输入频率调为20KhZ时,VIN-没有正弦波输出,增大到200Khz的时候,VIN—有很小的正弦波输出,为什么频率变小反而没有输出了,而且VIN-和VIN+不应该一样的波形吗?

网友B:
哇, 好强劲的电路!
撇开器件参数的细节, 原理上说, 这个电路把幅值2V的信号放大35倍到幅值70V, 应该是可以实现要求的.
器件选择上, 运放:  SR 压摆率 23/-38 对于幅值 70V 的 250Khz 正弦波也能应付.
增益带宽 7.5MHz, 要放大这么多倍, 是明显已经不够; 这样就会发现VIN-的电压幅度明显小于VIN+的电压. 但光看运放, 输出幅度到不了 70V, 也应该不会差太多 比如 40V 应该是可能的. 但应该远没有这么多, 楼主没有给出具体测量值(我猜的).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在后级双管推挽驱动上. 这个电路明显减缓了电路的反应速度. 当然还有负载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 好强劲的电路!
撇开器件参数的细节, 原理上说, 这个电路把幅值2V的信号放大35倍到幅值70V, 应该是可以 ...

我给20KHZ输入和250Khz的输入,VO端都是没有输出正弦波的,区别只是VIN-端,250KhZ的时候还有正弦波,虽然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 好强劲的电路!
撇开器件参数的细节, 原理上说, 这个电路把幅值2V的信号放大35倍到幅值70V, 应该是可以 ...

照你说的,VIN-比VIN+电压小得多是因为输入频率太大,改成20KHZ后为何VIN-连输出都没有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哇, 好强劲的电路!
撇开器件参数的细节, 原理上说, 这个电路把幅值2V的信号放大35倍到幅值70V, 应该是可以 ...

根本就不够

好几个参数  综合起来肯定不够了。。。

网友A:
兄弟啊

如果你像我一样懒得计算,最好是先仿真一下,TINA

TI官方的,有找个IC。。。。

网友C:
这芯片的增益带宽才1.8M。按40倍算,只能达到45K,跟你的实际信号频率相差太远,差模增益大幅度下降。根据LZ的描述,芯片根本没有工作,起保护了吗?,还是查一下外围的电路为要。

网友B:
我详细地说了这么一大段, 把分析和思考的思路都说了出来, 你好象没有仔细看, 也根本不想细看?!
搞技术的人, 能这样浮躁吗? 让我好生失望!

自己拿着手册的数据好好算算, 在看看数据手册讲的器件特性和典型性能曲线.
另外, 你好象没有看到我最后说到的后端晶体管推挽电路, 可以去掉它先验证一下波形和性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详细地说了这么一大段, 把分析和思考的思路都说了出来, 你好象没有仔细看, 也根本不想细看?!
搞技术的人, ...

呵呵  淡定,版主

给的建议不听那就没办法了

咱们不可能替他做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详细地说了这么一大段, 把分析和思考的思路都说了出来, 你好象没有仔细看, 也根本不想细看?!
搞技术的人, ...

不好意思,按照你的建议我已经把后面的推挽电路去掉,就是直接将R11与R16短接,输入频率1MHZ或更大,输出电压幅值反而比输入小很多,现在我明白是处理不了这么大的频率,但是当我改小后,变成20KHZ,输出端都没有正弦波了,近似于一条直线,不太懂运放手册还要看什么,供电电压没错,处理频率20K也够了,难道还是频率的问题?我对电路不是太懂,所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对你的建议也只看懂这么多:handshake
PS:我是又重新焊了一路,仅用了一片OPA452,没有焊晶体管,我是直接测得VO端的输出,信号发生器接的是VIN+端

网友D:
用LTC6090好了,可以到100多V;
还有电压放大的参考电路;
我还有20多片;

网友E:
偏置不对!听大神们的话!查手册…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发现是我给的信号不对,运放不能放大位于X轴下方的正弦波,以前我一直用示波器打得是交流档,以为给的是对称波形,打到直流档就发现其实是位于X轴下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