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ct6 spi3不能收发数据

楼主(2014-11-13):
我板子是stm32f103vct6的芯片,配置SPI3不能收发数据,已经把JTAG功能关闭。我把程序下载到买的测试板里面就可以,同样也是stm32f103vct6芯片。就是后面几个字符不一样,可能是生成批次不同。

网友A:
你下到开发板里面可以;
那说明程序初步没问题,有可能芯片问题;
当然也不能排除程序没啥问题,看看硬件有什么不同,比如晶振;

网友A:
或者2边的芯片换下看看;

楼主:
谢谢@mmuuss586,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我没用到spi3_nss,我把它接到外部触发引脚上,接了一个下拉电阻,现在把spi3_nss悬空就好了。或者把它配置成软件控制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之前我是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