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9000CEP问题

楼主(2014-11-13):
我现在也在做一个以太网口时也出现了点问题,前面做过两测试板,DM9000CEP都是能够工作的,现在只是根据结构修改而修改电路板,在调试的过程中却出现了DM9000的ID地址正确0x90000a46,也有读出MAC地址12:30:29:7f:6e:6e,但是ping的时候就是ping不同,DM9000的LED也有闪烁。请问谁有遇到过这样类似的问题吗?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网友A:
从给出的信息无法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给出的信息无法分析。

现在的问题就是ping电脑的时候ping不通,比如我在ping 192.168.1.112时,打印出dm9000 i/o:0x20300000,id:0x90000a46 DM9000:running in 16 bit mode MAC:12:30:29:7f:6e;6e  Using dm9000 device、
后面就停顿一小段时间,在打印 transmission timeout ping failed:host 192.168.1.112 is not alive

网友B:
现在弄出来了吗?

网友C(2015-03-06):
你看看硬件是否有变动··料件是否有偏差···还是网卡离滤波器的距离是不是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