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bc相接的作用

楼主(2014-11-13):
如上图所示,电路用来计算输入信号给电容C30充电后的电压值。由A端输入方波,经U6放大后,输入到MCU的adc求电压值。
问题如下:
1、Q4的作用是什么?(如果作为稳压,稳压值是vcc?目的的出于什么考虑)
2、Q5的作用是开关管,参数有何要求?

网友A:
就楼主的信息:
1.Q4作用跟二极管类似.
2.Q5对功率和放大倍数有要求(U1-2是干嘛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楼主的信息:
1.Q4作用跟二极管类似.
2.Q5对功率和放大倍数有要求(U1-2是干嘛的呢?). ...

感谢回复!
Q4做二极管用在此处的作用是什么?
U1-2是单片机的IO口,我理解的作用是当Q5对c30冲完电经mcu测量完毕后,进行放电,以便下次重新充电测量。

网友B(2014-12-15):
限幅!…使输入A点小于Vcc减6.5V。
频率高一点、反压大于二倍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