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微弱电流检测温漂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4-11-13):
测量微弱电流值,采用IV转换电路。
由于源电阻随着温度会变化,并且电路噪声增益很大,导致电路输出零点随着温度变化太大。

大家是如何解决这种问题的啊?

1、这种问题能采用自动稳零电路吗?
2、20uv失调电压,0.1pA偏置电流 优于这种的运放有吗?优于这种指标才能满足我的使用。

是不是我的解决思路,方向错了呢?

测量微弱电流这种领域,应该很成熟了啊,我新手。谢谢大家了。着急。

网友A:
源信号是什么器件产生的?电流输出范围是多少?光敏二极管还是什么?
一般都是用高精度的运放,也就是低失调电压和低温漂的运放,偏置电流fA级的都有,这里要看你信号源输出电流的大小范围,没必要选远超过应用的需要的器件,否则会虚增N多的成本!

网友B:
不明白源电阻是什么,对于电流源,它的信号源电阻是很大的,如果是信号电流产生的漂移,靠测量电路是无法修正的,要改良的只能是电路本身的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信号是什么器件产生的?电流输出范围是多少?光敏二极管还是什么?
一般都是用高精度的运放,也就是低失 ...

光电二极管。问题是偏置电流小的运放,失调电压比较大。
不考虑成本。
有我前面贴子说的 电流小,电压也小的运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源电阻是什么,对于电流源,它的信号源电阻是很大的,如果是信号电流产生的漂移,靠测量电路是无法修 ...

源电流不漂移。
我想做的是 比如,温度变化10度,20度,输出不变,或者是有什么补偿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源电流不漂移。
我想做的是 比如,温度变化10度,20度,输出不变,或者是有什么补偿的方法? ...

第一种方法,对反馈电阻取低温漂特性的,还有对第一级OP低温漂,低偏的运放,另外加反趋势的温度补偿,如二极管的电压,2.6MV/度。实际没有这么大可以电阻分压加到信号流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源电阻是什么,对于电流源,它的信号源电阻是很大的,如果是信号电流产生的漂移,靠测量电路是无法修 ...

好像光电二极管自身受温度影响也比较大,那就意味着这个源本身就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方法,对反馈电阻取低温漂特性的,还有对第一级OP低温漂,低偏的运放,另外加反趋势的温度补偿,如 ...

实际没有这么大可以电阻分压加到信号流里。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光电二极管自身受温度影响也比较大,那就意味着这个源本身就漂?

是的,IS反向包和电流跟温度有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没有这么大可以电阻分压加到信号流里。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实际测算出来0.1MV/度,补偿源是2.6MV/度,降低26倍,变成0.1MV/度,才能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IS反向包和电流跟温度有关。

IS反向饱和电流? 我对光电二极管参数不是非常了解。查资料,翻来覆去说的都不细致。
我实际测量,不加光照,二极管有电流流过(这个就是所谓的暗电流?)这个电流方向是从二极管阳极到阴极。
资料上说 暗电流是 不加光照的时候,阴极到阳极的电流成为暗电流。

我加光照后,产生的电流,是从阴极到阳极,这个好像是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IS反向饱和电流? 我对光电二极管参数不是非常了解。查资料,翻来覆去说的都不细致。
我实际测量,不加光 ...

在光导模式(有反向电压)或在光伏模式(零反向下)都是从阴极流向阳极,从阳极流向阴极叫扩散电流,IS跟反向电压,光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光导模式(有反向电压)或在光伏模式(零反向下)都是从阴极流向阳极,从阳极流向阴极叫扩散电流,IS跟 ...

我接的就是光伏模式。但不加光的时候,为什么电流从阳极流到阴极呢。怎么会这样?

不是应该从阴到阳吗(也就是应该存在暗电流),我的为什么没存在暗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接的就是光伏模式。但不加光的时候,为什么电流从阳极流到阴极呢。怎么会这样?

不是应该从阴到阳吗( ...

上电路图才能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路图才能看清楚,

电路图没在电脑里。手画了一个。不复杂,实际电路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路图才能看清楚,

光电二极管一般输出电流有多大? 光电二极管会输出0.1pA的电流吗,或者0.5pA,无限弱的光都能产生出电流,叠加在暗电流上,输出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没在电脑里。手画了一个。不复杂,实际电路就是这样。

如果是电流是阳极到阴极的话,输出应是负的,或是地电位,包和了。你测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电二极管一般输出电流有多大? 光电二极管会输出0.1pA的电流吗,或者0.5pA,无限弱的光都能产生出电流 ...

看你的蕊片的偏置电流及线路板的漏电流。理论上是可以输出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流是阳极到阴极的话,输出应是负的,或是地电位,包和了。你测试下。 ...

我的电路,不加光,输出是负的。我是双电源供电。是负的输出,没有饱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路,不加光,输出是负的。我是双电源供电。是负的输出,没有饱和。 ...

多少?是失调电压吧?MV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蕊片的偏置电流及线路板的漏电流。理论上是可以输出电流的。

只讨论光电二极管的情况,不考虑电路以及漏电流。

光电二极管的暗电流一般什么级别的?加入暗电流是100pA级别的。
某种强度的光照上去,会输出102pA的电流吗?
如果会,那这个光是产生102-100=2pA电流?
还是说这个光产生的就是102pA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多少?是失调电压吧?MV级吗?

也可能是失调电流引发的。IB*R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是失调电压吧?MV级吗?

100mv左右呢。我的运放失调电压才零点几个mv

如果我把二极管撤掉,测试我电路,输出值很小,这说明100mv左右的输出是由于二极管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失调电流引发的。IB*RF

电流不能导致这么大。我的失调电流,偏置电流都很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讨论光电二极管的情况,不考虑电路以及漏电流。

光电二极管的暗电流一般什么级别的?加入暗电流是100p ...

直谢阳光(1000FC) 30微安,阴天(100FC) 3微安,黄昏(1FC) 0.03微安,满月晚上(0.1FC) 3000皮安,无月光晚上(0.001FC) 30皮安,注:FC:离一英尺蜡烛的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谢阳光(1000FC) 30微安,阴天(100FC) 3微安,黄昏(1FC) 0.03微安,满月晚上(0.1FC) 3000皮安, ...

输出的光电流与自身的暗电流是叠加的关系吗?

比如 无月光晚上,30pA, 这个30就纯光电流,还是说30包含光电流+暗电流?

网友B:
纯光流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的光电流与自身的暗电流是叠加的关系吗?

比如 无月光晚上,30pA, 这个30就纯光电流,还是说30包含 ...

纯光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的光电流与自身的暗电流是叠加的关系吗?

比如 无月光晚上,30pA, 这个30就纯光电流,还是说30包含 ...

好的光电二极管,在零伏下,是0.1皮安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光电二极管,在零伏下,是0.1皮安级的。

在零偏置下,暗电流是0.1pA级的?? 有这样光电二极管型号手册吗?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谢阳光(1000FC) 30微安,阴天(100FC) 3微安,黄昏(1FC) 0.03微安,满月晚上(0.1FC) 3000皮安, ...

如果我有一款光电二极管,暗电流是20pA. 用它来探测无月晚上,会得到什么结果?

光电二极管还会输出30pA的电流吗?

如果我还有一款光电二极管,暗电流是1pA,用这个二极管探测无月晚上,会得到多少输出?

网友B:
应是50PA吧
20PA是元件制造特性决定的(包括热运动产生的),30PA是外部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是50PA吧
20PA是元件制造特性决定的(包括热运动产生的),30PA是外部激发的。 ...

嗯,是的,谢谢。
有时间帮我传个 暗电流很小的光电二极管吧。
还有运放。
fA级的偏置电流,最好是10uv以下的失调电压,同时满足这个的运放好像真没有。改天我再找找。
多谢。晚安

网友A:
这是做什么产品呀,要求那么小的暗电流!
一般来说,pA级偏置电流和几十个uV的失调电压的运放就够用了,我记得老国办有fA级的

网友C:
   优于这种指标才能满足我的使用。
   是不是我的解决思路,方向错了呢?

研发、人们应运用身边巳有“文明”!聪明…
而不是想入非非!还大言不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于这种指标才能满足我的使用。
   是不是我的解决思路,方向错了呢?

请指点。
我没有大言不惭,是确实知识比较少。
想实现测量0.5pA电流,精度正负0.1pA。所以我想选择高级运放满足我的要求,但没选择到。
所以我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解决此问题的方向是否错了。
怎么了?得罪到您了,请见谅。

网友D:
用窄波稳0运放;
输入失调电压,漂移等问题,可以考虑加个校准电路;
电阻选择低温漂的,有条件的就加温度补偿;
我们有些产品还加了恒温控制;

网友E:
如果只是0零位有100mv偏移,直接减掉就行了.线性系统是可以任意位置清零的.
偏移主要靠器件本身的性能指标.特别是二极管和电阻

网友F:
微弱电流放大,偏置电压不需要uV要求这么高的。1mV以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G:
PD输出多大量级的电流,pA,uA还是mA,为啥你只想到运放,何不考虑一个镜向管采集成电压,再反向放大进行采样。

网友H: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没有任何光照,测量光电二极管的负极有微小的负电压,导致本低无法调到零,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还有如何提高此种电路的信噪比呢?

楼主(2014-12-14):
引用 网友G:
PD输出多大量级的电流,pA,uA还是mA,为啥你只想到运放,何不考虑一个镜向管采集成电压,再反向放大进行采 ...

输出pA级的电压。

镜向管 是什么? 初学者,第一次听说。百度了一下,没找到 是什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输出pA级的电压。

镜向管 是什么? 初学者,第一次听说。百度了一下,没找到 是什么 ...

看看基础知识去——电流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