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bc相接的作用

楼主(2014-11-13):
2014-11-13 17:21 上传

如上图所示,电路用来计算输入信号给电容C30充电后的电压值。由A端输入方波,经U6放大后,输入到MCU的adc求电压值。
问题如下:
1、Q4的作用是什么?(如果作为稳压,稳压值是vcc?目的的出于什么考虑)
2、Q5的作用是开关管,参数有何要求?

网友A:
A1:等效于一个二极管,用作温度补偿。
A2:满足工作频率的要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等效于一个二极管,用作温度补偿。
A2:满足工作频率的要求即可。

chunyang老师,请问Q4用作温度补偿请问
1、是否是给Q5做的温度补偿?补偿的目的是什么啊?
2、对Q4这个三极管也有频率的要求吗?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unyang老师,请问Q4用作温度补偿请问
1、是否是给Q5做的温度补偿?补偿的目的是什么啊?
2、对Q4这个三 ...

当然是给Q5做温度补偿,两个管子的型号一样,温度特性就基本相同。而晶体管的放大系数是温度的函数,Q4串联在Q5的基极偏置回路中,其导通程度也是温度的函数,故而能够抵消温度对放大系数的影响。对于你第二个问题,Q4要求与Q5型号相同,本身对频率无要求。

网友B(2016-10-15):
能把图再发一遍么?怎么看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