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人求助,新建工程KEIL下编译不过,求前辈帮忙看看T_T

楼主(2014-11-13):
本人新入手32位MCU,按照例子新建了一个LED工程,结果怎么都编译不过去,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前辈们帮助一下啊报错内容如下: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_NUC1xx.s...
compiling core_cm0.c...
core_cm0.c: Error: C3065E: type of input file 'Library\NUC100SeriesBSP_CMSIS_v1.05.003' unknown
core_cm0.c: Error: C3065E: type of input file 'Library\NUC100SeriesBSP_CMSIS_v1.05.003\CMSIS\CM0\CoreSupport' unknown
core_cm0.c: Error: C3065E: type of input file 'Library\NUC100SeriesBSP_CMSIS_v1.05.003\CMSIS\CM0\DeviceSupport\Nuvoton\NUC1xx' unknown
core_cm0.c: Error: C3065E: type of input file 'Library\NUC100SeriesBSP_CMSIS_v1.05.003\NuvotonPlatform_Keil\Include' unknown
core_cm0.c: Error: C3065E: type of input file 'Library\NUC100SeriesBSP_CMSIS_v1.05.003\NuvotonPlatform_Keil\Include\Driver' unknown
Target not created

error信息

error信息

工程list

工程list

设置

设置

include路径

include路径

网友A:
上传你的工程配置上来,或者去下载个模板去

网友B:
我用的IAR,**有点难。回头我试试你的

网友C:
我就可以通过编译,你这还真不懂

网友D:
BSP Library 这个文件名中间有空格,改成 BSP_Library 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就可以通过编译,你这还真不懂

你可以通过?我就不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IAR,**有点难。回头我试试你的

IAR**?这个还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SP Library 这个文件名中间有空格,改成 BSP_Library 试一下。

貌似不行,是他把配置的源文件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BSP Library 这个文件名中间有空格,改成 BSP_Library 试一下。

我把空格改成下划线了,结果你看下面的信息就明白了……

Rebuild target 'Smpl_NUTINY_100'
creating preprocessor file for core_cm0.c...
core_cm0.c: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Nuvoton\BSP Library\NUC100SeriesBSP_CMSIS_v1.05.003\CMSIS\CM0\CoreSupport\core_cm0.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ing core_cm0.c...
core_cm0.c: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Nuvoton\BSP Library\NUC100SeriesBSP_CMSIS_v1.05.003\CMSIS\CM0\CoreSupport\core_cm0.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Target not created

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空格改成下划线了,结果你看下面的信息就明白了……

Rebuild target 'Smpl_NUTINY_100'

目录改变了,C文件要重新加载
不重新加载的话只会去你以前那个加载的目录找

core_cm0.c: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Nuvoton\BSP Library\NUC100SeriesBSP_CMSIS_v1.05.003\CMSIS\CM0\CoreSupport\core_cm0.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个就是你以前加载C文件的目录。而不是现在的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录改变了,C文件要重新加载
不重新加载的话只会去你以前那个加载的目录找

果然是高手,按照你说的改了,终于改好了,实在是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