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12C5A16S2最小系统跑不起来会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4-11-13):
最简单的最小系统,晶振+22P电容,10U+10K的复位电路,VCC加10U和104的电容,31脚悬空和接VCC都试过了,就是不能正常跑起来。(里面烧的是500ms串口发hello),晶振起振了,可以测到波形,可是TX脚没波形。单片机放到其他的板子上没问题(串口可以接收到)。那应该是外围电路问题,可是外围电路如此简单。。。。。btw,P2.7有个很奇怪的307KHz的波形输出。

面包板上搭也试过了,。。。

网友A:
测量复位脚的电压,是不是复位电容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复位脚的电压,是不是复位电容太大了

我看了文档,说复位的话RST至少拉高24个时钟周期+10us,照这么说电容大应该更好啊,太长了也不行?另外,电容是实验室整包里面拿的,但是可能有点年头,电解电容。

楼主:
11.0592M晶振,STC官方文档里面的也是10UF+10K欧姆。

网友B:
用于复位的电容和电阻的位置反了。我做此芯片的最小系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换一下二者的位置就好了。

网友B:
其它位置问题不会太大。

网友C:
最小系统是基础。 :)

5A系列内置RC震荡和复位电路,先点亮个LED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小系统是基础。

5A系列内置RC震荡和复位电路,先点亮个LED试试。

“上电复位使用较长延时”勾选是否表示使用内部复位电路?第二复位不是必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小系统是基础。

5A系列内置RC震荡和复位电路,先点亮个LED试试。

呵呵,其中道理,试过才知道。

楼主:
代码问题,亲们,我可以去撞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