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过孔的中间层焊环有限制吗?

楼主(2014-11-13):
在多层板中,通孔在每个中间层都必须有焊环吗?如果过孔在某个中间层没有连线,是否也必须有焊环?
有些PCB厂家要求过孔单边焊环为6mil,这是否是说每一层的单边焊环都是6mil?还是仅对顶层和底层有效?如果过孔在某个中间层有连线,那么过孔在该层的单边焊环宽度是否也受最小6mil约束?

网友A:
多层板默认每层焊环尺寸都是相同的,实际上也不需要不相同,除非你有神马离谱的特殊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层板默认每层焊环尺寸都是相同的,实际上也不需要不相同,除非你有神马离谱的特殊需求。 ...

如果一个过孔在中间层没有走线,是否能将该层的焊盘大小设为0?制造工艺上是否允许这样设置?

网友B:
这个在设置过孔的时候可以设置,可比表层大也比表层小,如果设置为0表示内存过孔无焊盘,不影响孔,这样对有些走线有好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一个过孔在中间层没有走线,是否能将该层的焊盘大小设为0?制造工艺上是否允许这样设置? ...

可以,不过俺很少见这么做的。

空间有这么紧张?

网友C:
通孔每层的焊盘是必须的,如果内层没有连线,PCB工厂在处理资料的时候都会删除这些独立的pad
内层会出现涨缩,工厂在处理的时候都会预大焊盘,时间上内层的焊环要大于外层焊环。设计的时候不用特殊处理,厂家会根据生产能力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