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2C问题

楼主(2014-11-13):
请问大家在写程序时  i2c发送数据 会考虑发送失败的情况吗?  还是不管就只发一次

网友A:
要考虑    I2C总线上的应答信号是用于表明数据传输成功的信号。当发送的设备发送了启动位和8位数据之后,在第9个SCL有效时,接收设备将使SDA为低以产生有效的应答信号,该信号可用来说明数据已成功接收。当接收设备发送了表明数据已成功接收的应答信号之后,发送设备可选择继续发送数据或发送停止位以结束发送,如发送设备没有收到接收设备的应答信号,则说明发送失败,此时应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