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2.6 能做到8ms的实时性操作吗?

楼主(2014-11-13):
请问在linux2.6版本里的实时性如何?能做到每隔8ms定时产生中断吗?

网友A:
中断一定可以产生,只是能不能响应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B:
完全没有问题,linux系统时钟timer HZ的值一般是1000,不然你可以用硬件定时器,注册个快中断,在顶半部做操作,多快都可以,前提你的中断处理函数不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