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方波输出抖动

楼主(2014-11-13):
    SYSTICKCSR_bit.CLKSOURCE = 0;     //F-AHB / 8 = (72/8) = 9MHZ
    SYSTICKCSR_bit.TICKINT   = 1;
    SYSTICKRVR               = 2700;  //0.3ms ( [0.3/(1/9)]  * 1000 = 2700)
    SYSTICKCVR_bit.CURRENT   = 0;
    SYSTICKCSR_bit.ENABLE    = 1;

    GPIOB_BSRR_bit.BR11    = 1;
    GPIOB_CRH_bit.CNF11    = 0;
    GPIOB_CRH_bit.MODE11   = 3;

    for (;;);

void SysTick_Handler (void)
{
    GPIOB_ODR_bit.ODR11 ^= 1;
}
方波输出抖动

晶振 16MHZ 除2后 倍频到72MHZ... 用示波器测试 ,发出输出方波偶尔会抖动,300us / 305us ,这个会是什么原因。。。(示波测自带1KHZ标准信号源,500us 正脉宽,没有波动情,示波应该不会有问题)。
F103C8
晶振 不知名的,可能是30ppm...

楼主:
有没有可能稳定输出? 谁遇到过?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示波器,带宽多大?
可通过MCO脚输出HSE、PLL或者它们的分频输出,看看怎么样

楼主:
普源的 DS5102MAE, 它的标准源 1KHZ测试了一下,很稳定啊。

网友B:
楼主看下自己用的示波器的支持的最大测试频率是多大,是否大于72M,还有就是楼主用的示波器探头支持的测试频率是多大,是否也大于72M!

网友C:
拍个照片上传上来看下;
另外你300us / 305us 指的啥啊?

楼主:
100MHZ的示波器,问题是现在我测试的方波 周期才600us;   一会按3楼的建议,我试试MCO输出看看。。。不过是要降频看SYSCLK

楼主:
:) 试了一下,MCO输出16MHZ  ,正脉宽 30.6ns 30.8ns 31.2 ns 波动。。。,会不会这个 300/305跳动是正常的? 5us有点大。。。

网友D:
你的 SysTick_Handler 中断属于低优先级中断,很有可能有延迟。

楼主:
:) 只有一个中断,而且这个只是简单的测试程序,查了一下,它还是不可以改变的中断优先级的。

楼主:
:)顶一下,最好可以解决掉哦,哈哈,再换MCU就痛苦了。。。

楼主(2014-12-16):
明明 给分是 总和是 20 ,确老是这样提示,结不了帖:

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网友E:
被中断的指令不同那么中断延迟也可能会不同。
被中断的代码含有循环,里面有转移指令——它可能产生较多延迟,其他指令则可能延迟少些。不过应该不会达到5uS的差别。

网友F: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G:
换个定时器中断试试

网友H:
示波器没设置好?

网友I:
可通过MCO脚输出HSE、PLL或者它们的分频输出,看看怎么样

网友J:
有么有可能是电压信号不稳定么

网友K:
这样产生方波不科学啊,用PWM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