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N7407使用的一些疑问,以及如何看芯片驱动能力。

楼主:
在设计一个产品时,芯片选用了7407,7407是个集电极开路的驱动器,因为两块板是用DB25的连接线连接的,所以在发送板上用了7407,只是在发送板上放了上拉电阻,用的是3.3V的上拉,电阻是330欧,个人觉得驱动10ma足够了,但是后来问题出现了,当线连通后,输出的方波信号很脏(如下图),而如果当我把发送板上拉电阻移去,然后接收板的相对应位置接上拉电阻和用接收板的3.3V上拉,波形正常,检测信号线的电阻也就0.5——0.6欧姆,只是信号线的电容经测量有47pf多,但是没有看到7407关于相关带载能力的描述,特别是和电容相关的,所以请大师指正。

网友A(2014-11-14):
估计你的联接线比较长。
为何要选用7407这样的OC芯片?用推挽输出的不好么?
建议信号发送板使用推挽输出的缓冲器,信号接收板芯片输入端对电源和对地都加电阻,可以考虑上220/下330欧,用电阻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的联接线比较长。
为何要选用7407这样的OC芯片?用推挽输出的不好么?
建议信号发送板使用推挽输出的 ...

maychang版主,的确是线稍微有些长,用7407也是个无奈之举,原来是用的电平转换芯片去驱动的,后来感觉驱动能力更差,板子上发现了有7407就用了。了解您的意思了。谢谢啊。

网友B:
你这个信号很脏跟7407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信号很脏跟7407没有关系,

那是什么原因,的确从原理来看和7407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什么原因,的确从原理来看和7407没有任何关系

“检测信号线的电阻也就0.5——0.6欧姆”,
就是它搞的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信号线的电阻也就0.5——0.6欧姆”,
就是它搞的鬼,

何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的联接线比较长。
为何要选用7407这样的OC芯片?用推挽输出的不好么?
建议信号发送板使用推挽输出的 ...

版主,我用了你的办法试了一下,效果的确好很多,只是你这个上下拉电阻,在没有信号传送的时候,其线的电压既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不是对于接收端比较难以接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