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个问题:常用的WiFi基带芯片

楼主(2014-11-14):
受命调研一下常用的WiFi基带芯片,用在物联网设备中,只包括基带部分,请问下各位前辈,目前国内有哪些主流的厂商呢?
我知道博通,除了博通还有哪些呢?对该领域不是很了解,烦请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多谢了!~~

网友A:
高通 AR4xxx
IT    CC3200...
Atmel WILC1000 / WINC1500

网友B:
要说基带芯片,只有ti的cc3000模块的前端部分和台湾洛联科技的一款,被mtk收购了。

单独买基带,现在基本买不到,因为纯基带价格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说基带芯片,只有ti的cc3000模块的前端部分和台湾洛联科技的一款,被mtk收购了。

单独买基带,现在基本 ...

多谢。是的,了解了一下,貌似大部分厂商都把基带和射频做到一起,至少输出不是IQ两路,有的把PA LNA放在外面。
TI貌似主要卖的是模块,不单独出售基带芯片?
至看到博通有一款单纯的基带芯片,IPHONE 5S里用到的,但是不知价格如何。。
您说基本买不到是因为纯基带价格很便宜,是说厂商觉得利润不高不愿意做是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是的,了解了一下,貌似大部分厂商都把基带和射频做到一起,至少输出不是IQ两路,有的把PA LNA放在 ...

基带芯片本身就是个模拟元件,可以做到很小,什么解码之类的都可以外置到普通的mcu电路上。

洛联科技那个价格很低,好像几毛钱。台湾有家公司用51核加这个前端做了wifi方案。

有台湾人竞争的地方,自然,其他厂家不想做了。

TI基本就是看到这个市场了,立马弄个基带芯片改改型号出来,然后培养代理人,代理人就是中国公司,你不是内部人根本拿不到资料。
实际上包括ti方案在内的分离式方案,都是前端+通用mcu处理。唯有少数几个集成的,gainspan,高通的4004系列还是ar6k的内核改改方便的原因。

输出IQ两路的,也可以在台湾洛联买到。被mtk收购以后策略不清楚,不过可以确认的是,一旦威胁到mtk,肯定不卖了。

博通的纯基带芯片,也是因为本身苹果有IC设计公司的原因,除了基带,其他都是通用部件可以找到的,而叠加了通用功能部分的元件,大部分情况下设计很复杂无用,扯淡的东西多。加大维护成本和绑定性的。

根本的还是利益啊。

国内厂家,根本没有选择怎么做方案的权力,只能选择跟哪个芯片厂战队。

弱者连选择死亡的权力都没有。

非站队的情况下,我选择intel出来的gainspa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带芯片本身就是个模拟元件,可以做到很小,什么解码之类的都可以外置到普通的mcu电路上。

洛联科技那 ...

多谢~ 增进了了解
另外对你签名档很感兴趣啊哈哈 有网址或者介绍性的东西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增进了了解
另外对你签名档很感兴趣啊哈哈 有网址或者介绍性的东西吗~~ ...

在做产品和网站,明年会放出来:lol

到时候,再起风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做产品和网站,明年会放出来

到时候,再起风云

哈哈 关注。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