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助:KL05发周期为700uS的方波,怎么能降低(已解决)

楼主(2014-11-14):
如题,我想用kl05单片机的一个GPIO管脚发周期为726uS的方波,怎么样才能达到低功耗?
我用PIT定时器中断,363uS一个中断,在中断函数中设置GPIO的电平,其他时间都在VLPS低功耗模式中,这样试了下,没有成功。
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降低功耗的,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A:
你好,楼主!
你这样问范围太宽啊,我建议你将你的设想告诉我,我看有没有好的意见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你这样问范围太宽啊,我建议你将你的设想告诉我,我看有没有好的意见给你? ...

我想实现这样一个功能:不考虑外设,用一个GPIO输出700uS的方波,把电流降到1mA以下

网友A:
你好,楼主!
根据文档,GPIO至于在低功耗模式下的功能表现如下:

我的建议:通过TPM定时器模块输出周期为700us的PWM,但请注意TPM模块在各个低功耗模式下的功能表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