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值大小固定吗?

楼主(2014-11-14):
(无正文)

网友A:
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是对寄存器来讲的,是寄存器的参数。时序电路中的时序关系要满足寄存器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是对寄存器来讲的,是寄存器的参数。时序电路中的时序关系要满足寄存器的建立时间和保持 ...

谢谢你的回答,我想再请问下,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这两个参数的值是固定不变的吗,如果想看这两个值的大小,在altera或者xilinx的开发环境中如何查看呢

网友A:
这个我不太清楚,最近在看TimeQuest时序分析,你可以学习这方面的内容,就很清楚了

网友B:
一般手册里有提到,工艺不同也不一样。

网友C:
有时序分析报告吧

网友D(2014-12-20):
这个跟工艺有关系

网友E:
书上说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是器件的固有属性,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某个特定器件的建立保持时间为某一个特定的值,但是quartusII 的  timequest里面既可以设置时钟的周期,同时好像还可以设置建立和保持时间的大小这又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在固定的时间基础上的附加值呢?感觉和书上说的不一样啊,还是理解错了呢》?

我的qq :786389811  留给联系方式交流下哇

网友F:
触发器的参数,以D触发器为例,在触发器的时钟沿的前后,数据在D端稳定保持的时间,之前就是建立时间,之后就是保持时间。
如果不足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数据不能稳定输出到Q端。这个时间实际上也就制约了两个触发器之间的逻辑电路的延时,也就限制了FPGA的最大工作时钟了。
一般时序不满足时,就要简化两个触发器之间的逻辑,当然也可以在这个两个触发器之间插入一个触发器。
为了想在已定的工作频率下,完成更多的事,可以采用流水线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