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ltib环境搭建问题

楼主(2014-11-14):
按照《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文档进行ltib环境搭建的过程中,安装文档中的步骤没有任何报错,最后在执行./ltib时报错,zlib未安装,但是我的zlib在系统中已经安装。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Ubuntu是哪个版本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Ubuntu是哪个版本的呢?

ubuntu 12.04 32位系统

楼主:
安装ltib过程中出现这个错误。在网上找了一些方法,如创建zlibpatch.patch文件。重新安装zlib工具,都报错。也注销了。还报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自己顶顶,怎么没人?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编译的是L3.0.35_4.1.0_ER_SOURCE_BSP源码吗?

楼主:
是L3.0.35_4.1.0_ER_SOURCE_BSP

网友A:
楼主 你好,建议你先看一下文档:https://bbs.21ic.com/icview-680340-1-1.html

楼主:
我就是根据这个安装包进行安装,然后出现报错的@FSL_TICS_Rita

网友B:
sudo apt-get install zlib1g zlib1g-dev

楼主:
好奇怪,找不到包可是下载的时候提示已安装@peace_lz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奇怪,找不到包可是下载的时候提示已安装@peace_lzs

楼主你好,  sudo ln -s i386-linux-gun/sys sys你有试过吗?

网友A:
$ sudo apt-get install ccache ncurses-dev zlib1g zlib1g-dev gcc g++ libtool 你有安装过吗?

楼主:
sudo ln -s i386-linux-gun/sys sys和
$ sudo apt-get install ccache ncurses-dev zlib1g zlib1g-dev gcc g++ libtool都安装过。@FSL_TICS_Rita

网友A:
引用 楼主:
sudo ln -s i386-linux-gun/sys sys和
$ sudo apt-get install ccache ncurses-dev zlib1g zlib1g-dev gcc ...

要不你安装一个64bit的Ubuntu试一下,我那个文档是在Ubuntu 12.04 64bit的环境中编译的,然后一步步整理下来的。好多朋友按照文档编译都是OK的。

网友A:
楼主你好,在吗?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现在ltib可以编译通过了吗?

楼主:
还是不行,老问题

网友C:
参考下面的链接,是不是没有对LTIB没有打补丁啊?
https://bbs.21ic.com/icview-674116-1-1.html

楼主你好,在用ubuntu12.04编译LTIB时候,需要安装脚本patch-ltib-ubuntu12.04.sh
Script which patches the ltib folder on Ubuntu 12.04.
patch步骤
cp patch-ltib-ubuntu12.04.sh <your ltib folder>
cd <your ltib folder>
chmod +x patch-ltib-ubuntu12.04.sh
./patch-ltib-ubuntu12.04.sh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老问题

楼主你好,是在Ubuntu 12.04 64bit上编译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参考下面的链接,是不是没有对LTIB没有打补丁啊?
https://bbs.21ic.com/icview-674116-1-1.html

按照论坛中的那个帖中的编译过程,是不需要再打patch了的。

楼主:
是32位的ubuntu 12.04,怎么在打patch?

楼主:
.ltibrc 文件我怎么没找到,在哪个目录下呢

楼主:
执行了patch-ltib-ubuntu12.04.sh,报错

网友A:
楼主你好,在的吗?这里建议你换成64bit Ubuntu 12.04 。

网友A:
楼主你好,换成64bit Ubuntu 12.04 你有试过了吗?

网友D:
install gcc g++ ncures zlib-devel zlib textinfo

tar xvf L3.0_4.3.35_4.1.0_**.tar.gz
cd ./L3.0_4.3.35_4.1.0_**
./install  (not root )

/usr/sbin/visudo
add : <username> ALL=NOPASSWD:/bin/rpm,/opt/freescale/ltib/usr/bin/rpm

cd ltib

tar xvf L3.0_4.3.35_4.1.0_**.tar.gz
cd ./L3.0_4.3.35_4.1.0_**
./install  (not root )

/usr/sbin/visudo
add : <username> ALL=NOPASSWD:/bin/rpm,/opt/freescale/ltib/usr/bin/rpm

cd ltib

cd /opt/freescale/pkgs
tar -xvf m4-1.4.16.tar.gz
cd m4-1.4.16
cd lib
vim stdio.in.h

add to :
_GL_WARN_ON_USE (gets, "gets is a security hole - use fgets instead");

after modified:
#if defined(__GLIBC__) && !defined(__UCLIBC__) && !__GLIBC_PREREQ(2, 16)
_GL_WARN_ON_USE (gets, "gets is a security hole - use fgets instead");
#endif

cd /usr/include
ln -s i386-linux-gnu/sys sys

楼主:
我是虚拟机,装不进64位的系统@FSL_TICS_Rita

楼主:
@free_tend 是应该注意的步骤?

楼主:
刚重新走了一遍,发现中间的bash这条语句执行不了

楼主:
@lxglxt、 @leifenger@FSL_TICS_Rita
在.ltibrc文件中添加了
%path_std
/usr/local/bin:/usr/bin:/bin:/usr/bin/X11:/usr/X11R6/bin:/usr/lib/i386-linux-gnu/
路径/usr/lib/i386-linux-gnu/是我的zlib库路径。
请问:.ltibrc文件是在哪的,我查找了一下,没找到这个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重新走了一遍,发现中间的bash这条语句执行不了

你这里输入!/bin/bash目的是什么,不能这么直接使用的。所以出现找不到。

楼主:
@FSL_TICS_Rita 这里的!/bin/bash是说明书里面有的,我执行不了!!/bin/bash程序,目前我执行的是!/bin/bash文件。现在的.ltibrc文件在哪。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FSL_TICS_Rita 这里的!/bin/bash是说明书里面有的,我执行不了!!/bin/bash程序,目前我执行的是!/bin/bash ...

楼主你好,这里!/bin/bash是被注释掉的,不需要执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FSL_TICS_Rita 这里的!/bin/bash是说明书里面有的,我执行不了!!/bin/bash程序,目前我执行的是!/bin/bash ...

楼主你好,.ltibrc 在ltib目录下。在ltib目录下,你使用ls -la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英文论坛中的 帖子: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thread/231474。修改一下ltib下的/bin/Ltibutils.pm中的 zlib 部分,改为glob('/lib/i386-linux-gnu/libz.so*') 。

楼主: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xiexp/ubuntu/ltib/tmp/rpm-tmp.22473 (%build)
Build time for elftosb: 0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elftosb
Died at ./ltib line 1392.
traceback:
main::build_host_rpms:1392
  main::host_checks:1447
   main:554

Started: Mon Nov 24 16:09:39 2014
Ended:   Mon Nov 24 16:28:23 2014
Elapsed: 1124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elftosb

Build Failed
目前是这个错误,刚才把这个文件夹删了,直接报错找不到相应的文件。

楼主:
make -C bld/linux -f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elftosb-3.0.35-4.1.0/makefile.rules SRC_DIR=/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elftosb-3.0.35-4.1.0 all;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elftosb-3.0.35-4.1.0/bld/linux'
gcc -g -I/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elftosb-3.0.35-4.1.0/elftosb2 -I/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elftosb-3.0.35-4.1.0/keygen -I/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elftosb-3.0.35-4.1.0/sbtool -I/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elftosb-3.0.35-4.1.0/common -DLinux -c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elftosb-3.0.35-4.1.0/common/AESKey.cpp
In file included from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elftosb-3.0.35-4.1.0/common/AESKey.h:10:0,
                 from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elftosb-3.0.35-4.1.0/common/AESKey.cpp:8: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elftosb-3.0.35-4.1.0/common/stdafx.h:30:36: fatal error: /usr/include/sys/type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ation terminated.
make[1]: *** [AESKey.o]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elftosb-3.0.35-4.1.0/bld/linux'
make: *** [all] Error 2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xiexp/ubuntu/ltib/tmp/rpm-tmp.22473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xiexp/ubuntu/ltib/tmp/rpm-tmp.22473 (%build)
Build time for elftosb: 0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elftosb
Died at ./ltib line 1392.
traceback:
main::build_host_rpms:1392
  main::host_checks:1447
   main:554

Started: Mon Nov 24 16:09:39 2014
Ended:   Mon Nov 24 16:28:23 2014
Elapsed: 1124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elftosb

Build Failed

楼主:
@FSL_TICS_Rita 我是在vmware软件里面安装的ubuntu 12。04,问题目前还是没有搭建起ltib

楼主:
我的zlib文件还里面的文件和你提示的是一个目录里面@FSL_TICS_Rita

网友A:
引用 楼主:
@FSL_TICS_Rita 我是在vmware软件里面安装的ubuntu 12。04,问题目前还是没有搭建起ltib  ...

建议你在vmware上安装一个64位的ubuntu 12.04。把原来的删了。现在基本都是用64bit的。

网友A:
如果你后面还要下载编译android源码的话,32bit上跑不起来的。还是要安装64bit的。

楼主:
我不打算安装android源,我安装ubuntu12.04是为了完成编译一些bootload,kernel,和root文件,目前VMware安装不了64位的ubuntu12.04系统包

楼主:
Processing: elftosb
=====================
Build path taken because: directory build, no prebuilt rpm,

Cowardly refusing to clobber exist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elftosb-3.0.35-4.1.0
Remove this by hand if you really want to rebuild this package from scratch

Died at ./ltib line 1392.
traceback:
main::build_host_rpms:1392
  main::host_checks:1447
   main:554

Started: Mon Nov 24 20:15:27 2014
Ended:   Mon Nov 24 20:15:28 2014
Elapsed: 1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elftosb

Build Failed
一直在这几步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