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D算法中,频率f是指采样的频率吗??

楼主(2014-11-14):
PID算法中,频率f是指采样的频率吗??

网友A:
和采样无关,和计算周期有关。
采样,你可以采样很多次,内部滤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采样无关,和计算周期有关。
采样,你可以采样很多次,内部滤波处理。 ...

谢谢回复,那是不是如果2ms中程序循环一次,那频率就是500HZ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那是不是如果2ms中程序循环一次,那频率就是500HZ了?

这个周期指的是PID运算的周期。

一般对于大惯性系统,例如温度控制系统,一般将这个周期定在数秒到几十秒都可以。
对于特殊的运动控制系统,一般可以计算得频繁一点。

这个周期设置为多少,一般要看你系统的特性要求,控制精度高,响应速度快的系统,则一般周期会短。

网友A:
并非PID计算周期越短越好。
太长,大家都知道不及时,肯定不行。
太短,也不行,由于ADC的精度、抖动等因素,精度是有限的,数学计算的时间是有要求的,计算精度也是有限制的,太短的周期,会导致计算精度变差的问题。像比例项、微分项,是和前后几次的偏差有关,如果间隔时间太短,偏差是0,计算就失去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周期指的是PID运算的周期。

一般对于大惯性系统,例如温度控制系统,一般将这个周期定在数秒到几十 ...

谢谢版主指点,电机系统负载变化之后经过4S之后才会进入正常运行,PID计算周期很短,所以选取周期频率时比较困惑。我看到网上很多程序都没有选取周期频率参数,可能是默认为1,所以我暂时选取的周期也是1S,改变三个参数后效果还可以。有时候也会疑惑,周期频率选取不是很合适,但通过改变三个参数是不是也可以获得比较好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非PID计算周期越短越好。
太长,大家都知道不及时,肯定不行。
太短,也不行,由于ADC的精度、抖动等因素 ...

谢谢高手指点,我所做的电机系统所加负载变化之后经过4S之后才进入正常,PID计算时间是很短的,我选取的时间是1S,暂时效果还可以,但总感觉不踏实。另外我发现网上好多PID程序是没有特别设置周期这一参数的。我理解为可能直接默认为1,这样通过调节三个参数来达到预期效果,这种方式可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指点,电机系统负载变化之后经过4S之后才会进入正常运行,PID计算周期很短,所以选取周期频率时比 ...

周期频率太小,在ADC精度等确定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PID计算快速饱和,此时反而导致负面作用。

选择合适的周期也是很关键的事情。

周期选择不对,可以通过大幅降低比例环节系数来修正一下试试。

另外,我一般做温度控制系统时,我都喜欢对积分和微分环节占整个PID运算值百分比做一定限制。
速度控制没玩过,不好妄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周期频率太小,在ADC精度等确定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PID计算快速饱和,此时反而导致负面作用。

选择合适 ...

是的,我现在的比例参数就选取的很小,可能是频率参数选取较小不合适所导致的。再次谢谢指教。

网友C(2015-12-25):
引用 网友B:
周期频率太小,在ADC精度等确定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PID计算快速饱和,此时反而导致负面作用。

选择合适 ...

大神,我现在也在做温度控制,升降温速率为4℃/S,目标温度为95℃,控温精度为0.5℃,我想问一下PID算法的采样周期该怎么定,还有微分和积分环节占整个PID运算值的百分比怎么限制??????

网友:
来个过阻尼的二阶系统,齐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