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CIT测试,loopback,出现规律杂音,无正常声音反馈

楼主(2014-11-14):
最近在测试无线座机通话的时候,偶现拨通电话听不到任何对方正常说话的声音,取而代之的是规律的杂音,规律变换。
改用CIT直接测试 loopback,loopback spk,loopback bottom,发现当输出为听筒时,必定会复现以上情况。而用喇叭作为输出则不会。
三个模式的输入分别为 话筒,外置的话筒,免提模式的话筒。
输出分别为: 听筒,喇叭,听筒。

示波器测试,时钟信号均正常。音频芯片输入也为正常。

因为项目是从单mic移植过来的,修改为了双mic,修改回单mic时,情况没出现了。

这里不太明白原因出在哪,初步定位:可能是主芯片audio部分的问题,单双mic不能完美适配。

有没有遇到相同或者类似问题的 前辈 指点。求解惑。

楼主:
抓取相关错误情况时的log,也无任何发现。噪音音频作为附件上传,可以参考一下。麻烦¬

网友A:
单凭楼主的信息无法判断,可能跟芯片有关,也可能跟你的设计有关,比如EMC特性太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