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使用mfg烧写启动问题

楼主:
我们根据sabresd这块板子自己画的板子,没有MMC,SD卡也不知道好用不,串口管脚也变了,从CSI0_DAT10,变成了SD3_DAT7,在编译前导uboot的时候,也已经更改了源码,将<uboot>/board/freescale/mx6q_sabresd/mx6q_sabresd.c中的串口管脚更改了,使用mfg烧写,要烧写进spi-norflash,烧写的时候连接着串口,用超级终端看打印信息,管脚更改后,烧写时有打印信息,但是到MMC:就卡住了?如下图,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14-11-14):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烧写到哪个flash设备中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烧写到哪个flash设备中的呢?

板子上就只有一块norflash,大小是8M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上就只有一块norflash,大小是8M的

楼主你好,你这里烧写到nor flash中的话,你要修改mfgtool中的ucl2.xml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