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内存测试工具怎么配置?

楼主(2014-11-14):
        Device Information
        Manufacturer:        Micron
        Memory part number:        k4b4g0846d
        Memory type:        DDR3-1600
        DRAM density (Gb)        4
        DRAM Bus Width        8
        Number of Banks        8
        Number of ROW Addresses        16
        Number of COLUMN Addresses        10
        Page Size (K)        1
        Self-Refresh Temperature (SRT)        Normal
        tRCD=tRP=CL (ns)        13.75
        tRC Min (ns)        48.75
        tRAS Min (ns)        35
        System Information
        i.Mx Part        i.Mx6Q
        Bus Width        64
        Density per chip select (Gb)        16
        Number of Chip Selects used        2
        Total DRAM Density (Gb)        32
        DRAM Clock Freq (MHz)        528
        DRAM Clock Cycle Time (ns)        1.894
        Address Mirror (for CS1)        Enable
        SI Configuration
        DRAM DSE Setting - DQ/DQM (ohm)        48
        DRAM DSE Setting - ADDR/CMD/CTL (ohm)        48
        DRAM DSE Setting - CK (ohm)        48
        DRAM DSE Setting - DQS (ohm)        48
        System ODT Setting (ohm)        60
上述配置是否正确?

我在imx6q外面挂载了8颗这样的ddr芯片,一共是4GB*8

测试工具显示这样对吗:
=======DDR configuration==========
BOOT_CFG3[5-4]: 0x01, Fixed 2X32 map.
DDR type is DDR3
Data width: 64, bank num: 8
Row size: 16, col size: 10
Both chip select CSD0 and CSD1 are used
Density per chip select: 4096MB
==================================

每次测试都会把imx6q弄的死机,usb直接断了。

楼主:
这是配置图片

网友A:
楼主你好,在https://bbs.21ic.com/icview-788962-1-1.html的文档中有详细说明如何配置,建议你先看一下,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问题解决了吗?没有的话,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网友B(2015-03-10):
有关imx6 内存测试工具怎么配置。你解决了没有?是怎么解决的可以告知一下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C:
调试内存,确实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建议按照官方的 推荐配置,不然调其他ddr3的话,太费时间......三星的颗粒调过

网友D(2017-11-22):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