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xc_v4l2_capture.out运行相关问题显示图片不正常,求解决

楼主(2014-11-14):
设置成720*480,,是一张图片。但是向上平移。
设置分辨率大一些,显示是5*5的网格状,以下是现象图片:

楼主:
./mxc_v4l2_capture.out -iw 1280 -ih 720 -ow 1280 -oh 720 -r 0 -fr 15 test.yuv
这个是我的命令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什么平台,做了什么工作,能否把环境描述清楚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什么平台,做了什么工作,能否把环境描述清楚一些呢? ...

明远智睿的板子,用的官方的源码,打的补丁,摄像头是OV5640 ,用官方提供的OV5640驱动,没用MIPI总线,用的CSI 用官方给的测试程序抓图片出现上述状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远智睿的板子,用的官方的源码,打的补丁,摄像头是OV5640 ,用官方提供的OV5640驱动,没用MIPI总线, ...

楼主你好,请问你直接用的是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源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直接用的是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源码吗?

是的L3.0.35_4.1.0_130816_source

网友B(2015-05-06):
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后来有解决吗,一样的明远智睿imx6q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后来有解决吗,一样的明远智睿imx6q的板子

没有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解决。。。。

楼主居然还在,后来放弃ov5640的方案了吗?VGA和576p正常,1024x768图像正常,但是帧率很低。720p跟你的情况一样,1080p就看不到图像了,看看能不能在ov5640和mxc_v4l2_capture的驱动里面找出点问题吧

网友C:
IMX6Q的AD芯片驱动有毛病 我们公司用的AD7180也是毛病连连!  说gstremer是正常的 原始720x576的图片用CVBS一取 黑边  投射成1080P黑边没了 但这能证明驱动是正常的? 现在流媒体服务器搭建好了 连分辨率都改不了

网友D:
为何到现在面对这种问题,论坛技术支持怎么没有解决方法。AD7180在mx6上面是用量很大,怎么FSL_TICS_Rita等版主没有解决方法。难道官方网站也没有

网友E(2015-10-19):
遇到同样的问题, 1024 x 768 之后 RGB格式的输出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