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i9328液晶驱动

楼主(2014-11-14):
最近想搞下液晶屏,一直没驱动成功,单步调试过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寄存器写不进去,具体如下:
写寄存器:
write_cmd_data(0x0001,0x0100); //源扫描设置SS=0, 输出的移动方向是从S1到S720
write_cmd_data(0x0002,0x0700); //B/C=1、EOR=1:行倒置(B/C=0:帧/场倒置)
write_cmd_data(0x0003,0x1030); //AM=0,地址在水平方向自动加1
write_cmd_data(0x0004,0x0000); //比例缩放设置:不缩放
write_cmd_data(0x0008,0x0207); //比例缩放设置:不缩放
...
写完后,读出来的寄存器的值如下
0x0001    1030
0x0002    1030
0x0003    1030
0x0004    1030
0x0008    0307
...
有的寄存器能写成功,有的写不成功,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在些谢过!!
注:驱动芯片ili9328,液晶型号为:ST22TM28-26B

网友A:
时钟不对吧,估计是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B(2017-12-28):
你好,请问一下,我做了一个32的倒车雷达系统,但我的LCD显示屏驱动不了,在电脑识别的是9328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我做了一个32的倒车雷达系统,但我的LCD显示屏驱动不了,在电脑识别的是9328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