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嵌入式系统

楼主(2014-11-14):
我想问一下,什么是嵌入式系统啊,单片机不是嵌入式么,看百度百科不是很明白,希望能有大神有最通俗的解释,小弟拜谢

网友A:
个人感觉单片机控制系统、或者ARM系统、DSP系统都属于嵌入式系统,不管是裸跑还是跑操作系统。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再补充FPGA也是的

楼主:
可是嵌入这两字该怎么理解啊,总感觉和上位机有点联系似的

网友C:
嵌入,就是指这个系统是安装到某个设备里面的,作为一个部件使用。
例如洗衣机里面的单片机,是嵌入到洗衣机里面的控制器。

如果你的洗衣机不是用单片机的,而是拉出一捆电缆来,连接到旁边的一台工控电脑。那就不叫嵌入式。

网友D:
如果说PC是通用系统,那么单片机、ARM、DSP、FPGA等各种专用系统都可算嵌入式系统!

“嵌入式”在目前看来,或许更应该是代表一类,而不单单是一种!

网友E:
如果百度一下,越看越悬,多看几本书,看看视频教程,就会慢慢理解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嵌入,就是指这个系统是安装到某个设备里面的,作为一个部件使用。
例如洗衣机里面的单片机,是嵌入到洗衣 ...

这个解释得深入浅出啊

网友G:
其实啊,别看单片机只有人的小指甲那么大一点, 它具有一切类似台式电脑的输入输出端口特征,内存,CPU,硬盘.   因此,可以说一个单片机就是一个完整电脑.  你想啊, 你把一个这么小电脑放在另外一台机器里并控制人家运行,   这不嵌入怎么能行呢。

网友H:
你发帖问西红柿是不是水果,不如直接百度一下,都是些常见的问题。
这种概念的东西自己多百度百度,如果这个都要发帖求助,你的技术之路会很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