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 HID 枚举不稳定

楼主(2014-11-14):
大家好,我用8位单片机编程驱动CH372模拟成鼠标在PC机上识别,现在的情况是在不同的电脑上进行设别,现象不一样,有的不能识别有的能识别,用Bus Hound查看发现不能识别的时候是从机这边没有上传数据,请问下这个情况会不会是单片机这边的通信速度没有跟上电脑端的通信速度,不能枚举的电脑配置比能进行正常枚举的电脑配置要高些,或者是其他原因,麻烦帮我分析下,谢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将枚举函数里的打印函数printf屏蔽后 就可以了。分析是printf影响到了程序处理通信的时序,导致没能及时响应,枚举不成功

网友A:
我用STM32F405作为主机,枚举鼠标、键盘、游戏手柄等HID类设备,
我的有时候可以枚举到,有时候不可以?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遇到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