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做海狼潜艇可好

楼主(2014-11-14):
昨天在51MX上看到的海狼,真心帅气,有没有人有兴趣的?

楼主:
刚刚算了一下,要实现海狼这样的可潜水潜艇还是有难度的,特别是水深达到一定的情况下:
比方说想要下潜到水下10米,水压为pgh=0.1MPA,这个压强需要10米扬程的水泵把水压出去,10米扬程的水泵,在这么小的密封舱内肯定做不到,所以大家来说说看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算了一下,要实现海狼这样的可潜水潜艇还是有难度的,特别是水深达到一定的情况下:
比方说想要下潜到 ...

密度。。密度。。。将密度做到逼近于常温水,然后用一个螺杆去推拉某个与水体接触的高弹性的结构件,改变工作密度即可下潜或上浮了,并不需要像真实的潜艇那样吸入水或压出水来。

楼主:
不知道上面的算法对不对,刚在某宝上看到一台48V的水泵,扬程可以有15米。还有一家叫凯瑞的公司的水泵参数奉上:
型号:2460-30 扬程:30流量:10L/min   重:1.6KG 尺寸76X385mm 功率158W,价格:2000+
如果按照这个水泵的配备,就可以下潜30m了,那一般的江河湖泊,就畅游无阻了。好激动,好想搞起啊

楼主:
粗略的算了一个霸气的方案,40L的煤气瓶,浮力为400N,净重16.5kg,48V锂电池组16KG,两只2460-30的水泵3.5KG,一只无刷电机2KG,电子设备2KG,正好能保证浮起来,如果能弄到80L的煤气瓶就更棒了,此方案可行么?有人蠢蠢欲动么?因为高压是在水下产生的,煤气瓶是不会爆炸的,放心~

网友B:
要是做的话,算我一个,水下推进的话,防水电机是个难题

楼主:
算错了,煤气瓶40L是指液化气,而不是体积,所以浮力算错了,我没有实际经验,按照实际浮力,煤气瓶应该是不能浮在水面上的是不是?有没有人试验过?

楼主:
防水电机不太难,低级的无刷就可以,高级一点好像有什么磁隔离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煤气瓶掉水里到底是沉还是浮?

网友B:
煤气罐的形状不适合吧

楼主:
弱弱的觉得又算错了,煤气瓶的尺寸是320x620,320是外径,那么容积大约是0.175立方米,那浮力是1000×10*0.175=1750N,远大于重力165N,所以妥妥得浮在水面上,这下该对了吧,袁芳,你觉得呢

楼主:
尼玛,绕了一圈又回来了,浮力等于pgv,v为35.5升,浮力等于355N是对的,另外饭店用的煤气罐是50KG,80升,而且外形像潜艇,做这个应该最合适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煤气罐的形状不适合吧

饭店用的那种,和氧气瓶一样,形状刚好合适

网友B:
那个太重,浮力应该不够的,除非在外面包覆一层泡沫什么的,调整密度

网友B:
而且那种铁皮比较厚,后面加工处理应该也不好搞

楼主:
我刚才算过了,应该是够的
F(浮)=pgv=1000*10*0.08=800N
G=mg=50×10=500N
所以载重可以有300N,也就是30kg,应该正正好~

网友B:
要是用钢瓶,我觉得后面加工挺麻烦,而且费用高。我不是土豪

楼主:
我也不是土豪,就是想想,呵呵

楼主:
又有新发现,把煤气瓶阀门拧紧,按照以上计算是浮在水面上的,浮力等于800N,重力等于500N,然后,我们给他绑上50KG的石头,找一片200m深的水域,把它投下去。。。我*,会不会是炸*啊,不敢想啊

网友B:
我看了下淘宝,我觉得可以用大的PVC管子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又有新发现,把煤气瓶阀门拧紧,按照以上计算是浮在水面上的,浮力等于800N,重力等于500N,然后,我们给他 ...

煤气瓶正常使用时内部压力(即压强) 0.5~1.2兆帕斯卡,同理可承受的外部压力基本不大于1.2Mpa,所以在120米的水深处必然要爆,不过不知道威力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淘宝,我觉得可以用大的PVC管子做。

PVC管子我昨天看了,我怕他承受不住10m水深的压强(0.1Mpa),而且肯定承受不住30米的压强

网友B:
你这个是空想啊,要是做着玩的话,10多米算比较深的了吧。

网友B:
那你想玩多深的,起点太高了。

楼主:
呵呵,也不纯粹是空想,如果有1W+的闲钱,我是一定会做的,现在么,还处于空想阶段!

楼主:
不用太深,30米足矣

网友B:
你可以分开要求就可以了,外壳采用PVC,与水联通,另外的水柜和设备舱,采用耐压高的材料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给的资料里面,好像也是这样做的,如果你想整体全是耐压的,难度和费用肯定上去

网友C:
真心挺好的适合大学生做创新设计,学校还能资助

网友C:
这个是不是还要有一个摄像头,和舵的控制啊 挺复杂的,  继续更新啊 楼主!

网友D:
做水下航行机器人倒是挺不错的说。

网友E:
怎么导航?怎么躲避暗礁?

网友F:
水下30米?高速的数据连接才是最大的问题?WIFI吗?433MHz的通用频段,还是3G、4G,其他的?

如果没法安装摄像头,那这个潜水艇的玩点在哪里?

关于外形?一般的巨型不锈钢管就可以了吧,用于装修扶手护栏有点想PVC管的那种。一般的装修门店都可以加工。

网友G:
:D遥控潜艇哪有自己下水好玩啊。。。  拖根呼吸管,抱个推进器下去。

楼主:
光纤加光纤摄像机,现在的皮纤很便宜了,两根钢丝的0.17元/m,搞个300m就有得玩了

网友H:
千斤顶,或者万吨水压机类似的原理, 很小的力,很小的电动机,就可以把水挤出去。

当然, 基于能量守恒,寄出去的水需要的能量, 是小功率电动机较长时间工作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千斤顶,或者万吨水压机类似的原理, 很小的力,很小的电动机,就可以把水挤出去。

当然, 基于能量守恒, ...

液压的千斤顶研究过,可是电动的没看到过,如果这个方案可行的话,理论上可以下潜得更加深

网友H:
必须可行的, 只是粗管子细管子, 支柱等等的搭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