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对两幅图像进行处理,不显示处理后的图片

楼主(2014-11-14):
在CCS3.3中编程对两幅图像进行帧差处理,两幅图片可以读出来,并且VIEW显示,但是处理后的图像显示不出来,程序在调试时没有错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哪位高人会啊?求指导一下

网友A:
是否是大小的原因

网友B:
处理后有保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大小的原因

不是,大小都定义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理后有保存吗

处理图片已经预先定义好空间了啊,不是应该实时显示出来吗?这是主程序

网友C:
这个主要是就像素啥的作调整的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要是就像素啥的作调整的还是?

嗯,主要是对像素进行处理的

网友D:
没做过图像处理 请问你用的是那款dsp,据我所知,它是自己有专门的芯片做编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