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做一个基于GP2Y1010AUOF 粉尘传感器的PM2.5空气质量检测仪

楼主(2014-11-14):
想做一个基于GP2Y1010AUOF 粉尘传感器的PM2.5空气质量检测仪

正开始着手准备中,实验数据已经采集差不多了,采样结果与某精密仪器得到的结果一致性非常高,由此倍增信心,看有没有捧场的。

欢迎拍砖,给些建议。

楼主:
电路设计已经差不多,现在主要找一个外壳,个人能力没办法去做开模,先找个现成的。

网友A:
我也准做一个不过板还没回来,在做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B:
DSM501也不错,使用更简单

网友C:
找到合适的外壳后,再根据外壳设计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准做一个不过板还没回来,在做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我Q278648721,交流交流

网友D(2015-07-04):
可以问一下你用的是哪个型号的PM2.5传感器,可否说明一下?

网友E:
你们好,我这边有PM2.5传感器的资料和样品,欢迎

网友F(2016-03-04):
你好,我现在也用GP2Y1010  用stm32检测模拟电压 ,ADC没问题  采样0 和3.3V得到的结果和预期一样,然而我采样无烟情况下模拟i电压只有0.4V左右,有烟的时候2V多   ,用的3.3V/5V 供电 都是这样     led输出引脚用了三极管驱动    技术手册说无烟是0.9V   请问你无烟是采样的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路设计已经差不多,现在主要找一个外壳,个人能力没办法去做开模,先找个现成的。 ...

我也想做一个,你的做成咋样了,

网友H(2016-04-10):
你好,欧巴,求GP2Y1010AUOF链接的电路图qq:2576089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