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451]电流测试

楼主(2014-11-14):
最近有些项目使用M451,因为是使用电池,必须要考虑整体的耗电。按照项目需求,列下几个测试条件。程序内容,就请直接看附件。
使用的电池为1200mAh,需要工作三年,所以平均电流1200mA/3/365/24 = 45.66uA。
按照系统掉电电流为20uA,就只剩下25.66uA,提供CPU运行。一般而言,系统从掉电到开始工作,如果使用内振,大约要花50微秒。
如果使用外部晶振,那时间就更久,大约要1毫秒。如果你的时钟精度只要+-2%。建议使用内振,减少耗电,也加速程序反应时间。
CPU在运行时,如果选择8Mhz,功耗为5.28mA。比较25.66uA, 一秒工作时间只有4.859毫秒。减掉50微秒,CPU大概每秒只能运行4.8毫秒。
之後就要思考,在4.8毫秒内,如何将工作完成。

测试项目:

电压为3.3V

HIRC (trim from 22.1184Mhz to 24Mhz)

HXT

LIRC

(10Khz)

LXT

(32768hz)

系统掉电(power down)

x

x

v

x

20uA

系统掉电,致能ACMP(CRV)

x

x

v

x

102uA

系统掉电,致能ACMP(VBG)

x

x

v

x

69uA

HCLK = LXT

x

x

v

v

130uA

HCLK = LXT,致能ACMP(VBG)

x

x

v

v

183uA

HCLK = LIRC

x

x

v

v

118uA

HCLK = LIRC 致能ACMP(VBG)

x

x

v

v

169uA

HCLK = HIRC/3

= 8Mhz

v

x

v

V

5.28mA

HCLK = HIRC/6

=4Mhz

v

x

v

V

3.5mA

HCLK = HIRC/6

=4Mhz, 禁能所有IP

v

x

v

v

2.55mA

HCLK = HIRC/12

=2Mhz

v

x

v

v

2.55mA

HCLK = HIRC/12

=2Mhz, 禁能所有IP

v

x

v

v

1.8mA

网友A:
提醒一下:
普通锂电池保护板本身有2-3ua耗电,
稳压到3.3V,LDO也有10ua左右耗电,
建议使用一次性的锂电,无保护板,不加LD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醒一下:
普通锂电池保护板本身有2-3ua耗电,
稳压到3.3V,LDO也有10ua左右耗电,

不加ld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