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fgtool烧写疑惑,盼解答

楼主(2014-11-14):
大家好,我在使用mfgtool工具时,遇到如下问题,请高手解答。
1、使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在运行MfgTool2时报错,

2、从官网上下载了最新的mfgtool,imx-3.10.17-1.0.0-ga-mfg-tools,
    对ucl2.xml修改时,不知道mfgtool工具会将\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les目录下的
   uImage、rootfs.tar.bz2下载到单板上哪个存储介质上(8M的NorFlash 或 SD2 或 SD3)?
   在ucl2.xml中如何指定明确要烧写的存储介质?
   msgtool工具将imx6q-sabresd.dtb、u-boot-imx6qsabresd_sd.imx这2类文件是做什么用途的,
   为啥也要烧写到存储介质上?
3、拨码SW6,如果为01000010(8至1),则SD3插入一张空白SD卡,uboot也可以起来,
    如果为01000001(8至1),则SD2插入一张空白SD卡,uboot也可以起来,
    是不是单板检测这2个卡槽是否插入SD卡,然后判断拨码来决定是否启动啊?
4、参考Boot Select Table,没有看到明确的mfgtool下载模式,
    之前看到Rita说下载模式,拨码为 00110000(8至1),这个拨码没有定义啊?
5、在uboot下配置NFS启动参数,如下
    setenv serverip 192.168.6.109setenv gatewayip 192.168.6.1
setenv bootfile uImage
setenv nfsroot /tftpboot
setenv bootargs_base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 For LVDS0 connection
setenv bootargs_nfs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nfs ip=dhcp nfsroot=${serverip}:${nfsroot},v3,tcp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666'
### For LVDS1 connection
setenv bootargs_nfs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nfs ip=dhcp nfsroot=${serverip}:${nfsroot},v3,tcp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666 ldb=sin1'
### HDMI
setenv bootargs_nfs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nfs ip=dhcp nfsroot=${serverip}:${nfsroot},v3,tcp video=mxcfb1:dev=ldb,LDB-XGA,if=RGB666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setenv bootcmd_net '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nfs;bootm'
setenv bootcmd 'run bootcmd_net'
saveenv
run bootcmd
拨码为 01000010(8至1),SD3插入空白SD卡,单板启动时,会卡在“mmcblk1: p1 p2”几分钟后,kernel panic
DVFS driver module loaded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PFUZE100_VGEN6: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PFUZE100_VGEN3: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PFUZE100_VGEN2: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PFUZE100_VGEN1: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snvs_rtc snvs_rtc.0: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 00:00:00 UTC (0)
mmc2: new high speed SDHC card at address 0002
mmcblk1: mmc2:0002 SD4GB 3.66 GiB
mmcblk1: p1 p2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via NFS, trying floppy.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nfs" or unknown-block(2,0)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le partitions:
1f00              64 mtdblock0  (driver?)
b300         7757824 mmcblk0  driver: mmcblk
  b301          512000 mmcblk0p1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b302         7143424 mmcblk0p2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b310            2048 mmcblk0boot1  (driver?)
b308            2048 mmcblk0boot0  (driver?)
b318         3837952 mmcblk1  driver: mmcblk
  b319          512000 mmcblk1p1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b31a         3223552 mmcblk1p2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2,0)

楼主:
tftp服务器端目录/tftpboot下内容为
root@ubuntu:/tftpboot# ll
total 3784
drwxrwxrwx  2 root root    4096 Nov 14 14:12 ./
drwxr-xr-x 24 root root    4096 Nov 14 14:10 ../
lrwxrwxrwx  1 root root      21 Nov 13 09:35 rootfs -> /home/ytj/ltib/rootfs/
-rwxrwxrwx  1 root root 3866480 Nov 14 10:34 uImage*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提的几个问题:
1、使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在运行MfgTool2时报错,
  答: 这里是不是你打开了两个mfgtool的运行文件呢?你关掉重新打开试一下。
2、从官网上下载了最新的mfgtool,imx-3.10.17-1.0.0-ga-mfg-tools,
    对ucl2.xml修改时,不知道mfgtool工具会将\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les目录下的
   uImage、rootfs.tar.bz2下载到单板上哪个存储介质上(8M的NorFlash 或 SD2 或 SD3)?
   在ucl2.xml中如何指定明确要烧写的存储介质?
答:这里在最新的mfgtool中ucl2.xml 文件中有详细的写到哪个Flash上的。你可以看一下。
   msgtool工具将imx6q-sabresd.dtb、u-boot-imx6qsabresd_sd.imx这2类文件是做什么用途的,
   为啥也要烧写到存储介质上?
答:这两个相当于原来的u-boot.bin和uImage。
3、拨码SW6,如果为01000010(8至1),则SD3插入一张空白SD卡,uboot也可以起来,
    如果为01000001(8至1),则SD2插入一张空白SD卡,uboot也可以起来,
    是不是单板检测这2个卡槽是否插入SD卡,然后判断拨码来决定是否启动啊?
答:这里是bootmode决定重哪里启动的,01000001就是从SD2启动。请问你放卡前有写内容进去吗?
4、参考Boot Select Table,没有看到明确的mfgtool下载模式,
    之前看到Rita说下载模式,拨码为 00110000(8至1),这个拨码没有定义啊?
答:拨码为 00110000为下载模式的。

网友A:
请问你第五点,从NFS启动的话,环境你都设置OK了吗?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mfgtool 的使用,很灵活
1. boot_mode 设置成 usb serial downloader 可以 运行 使用 mfgtool
2. internal boot, 如果相应的介质上 没有 有效的 uboot, 也会自动到 usb 接口 mfgtool 下载

至于xml 脚本 LIST item的使用,可参考其他的LIST的定义, 提到的 mfgtool 把 file android 中的uboot boot.img,system.imge 下载到哪个介质, 完全是通过 你 提供的
dd of=/dev/mmcblkXpX
或者
mount /dev/mmcblkXpX /mnt/DIR
cp xxx.img /mnt/DIR
中指定的。
看看其他的LIST item 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楼主, 要养成 结贴的 好习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fgtool 的使用,很灵活
1. boot_mode 设置成 usb serial downloader 可以 运行 使用 mfgtool
2. internal  ...

感谢该位朋友的热心解答,很到位:handshake

网友A:
欢迎楼主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