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BLDC电机电流环电流采集问题

楼主(2014-11-14):
在做电机电流环,采集的是总电流。想用此电流做闭环。测量发现每次换向后,电流值是从一个比较小的值往上加到一个比较大的值。那么给电流环的电流值,应该怎么处理好一些呢?一个换向周期的平均值,还是实时的电流值呢?求大虾帮助。。

楼主:
求指导啊。。

网友A:
通常作为电流环控制是采用的实时的电流值. 这个电流上升过程也是 BLDC 转矩脉动的一个原因.

一个换向周期的平均值,会对计算和控制带来很多麻烦, 不建议使用

网友B:
实时采样,采瞬时值;

楼主:
谢谢两位版主的回答,出差回来,接下来做下测试

网友C(2015-01-19):
你好 请问下,你现在电流采集是采用的什么方法呢?  我现在就是还没确定采集时刻,麻烦提供下建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 请问下,你现在电流采集是采用的什么方法呢?  我现在就是还没确定采集时刻,麻烦提供下建议 ...

根据换向表采样,不同的霍尔信号电平,采到的电流对应着不同的相电流

网友E:
六部方波还是做限流保护把,想做电流环玩玩FOC把

网友F(2018-06-12):
你好!还有做无刷这块么?我有个无刷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