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局部变量问题

楼主(2014-11-14):
typedef  struct
{
  double  x,y;
}TPoint;

typedef struct
{
TPoint  Start,Stop;
}TLineSeg;

typedef struct
{
TPoint        Start,Stop,Center;
double  R;
int     sun_ni_f;
}TCircle;
  TLineSeg  xianduan,daobu_xuanduan;
  TCircle   yuan,daobu_yuan;
  TPoint  pianyi;
如果放在函数内做局部变量就通不过,而做全局变量就能通过,为什么?

网友A:
你把那部分放在函数内了?怎样通不过,提示什么?

网友B:
结构体作为局部变量是没有问题的, 不要把结构体定义也放在函数里面.

网友C:
你是怎么放的呢,截个图看看;

另外既然都用到了结构体变量,你还放函数里面,只初始化1次,后面就不用了?
这样还用结构体啊;

网友D:
具体这部分函数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E:
不要把结构体定义也放在函数里面.,别的函数也有可能用到。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结构体太大,编译器无法自己分配内存,用mollac可以,实际是我是用指针指到我的一个全局变量数组上,我确定这个数组每次用之前都初始化,而且没用夸函数使用,这样可以不用free,减少了出错机会。给大家一个提示,避免再出类似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