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二极管的疑问

楼主(2014-11-14):
维修一个moog的电液伺服阀的电路板,使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位量得一个有蓝色环标记的玻璃贴片二极管,正向电压2.0V,反向电压0.73V,很奇怪,以前碰到的几乎所有此类二极管,正向电压都比反向电压小,难道是厂家打错标记还是确有此种二极管?见过的麻烦提点一下。

网友A:
是稳压管吧

网友B:
可能是稳压二极管,建议楼主通电测试;

网友C: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学到了,谢谢

网友D:
通电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这种玻璃封装的二极管主要有两种:稳压管和开关管
从楼主的测试结果看应该是低电压的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