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无故出现孔,还删不掉,怎么办?

楼主(2014-11-14):
PCB, pc, AC
如图中左下部椭圆框所示

网友A:
你保存好资料,把99重新装一遍,有可能软件出错 啦,我碰到过有时底层敷铜后删不掉,重新卸掉安装就好啦

网友B:
挪个地方,让开它就是

网友C:
把它移到一边

网友D:
打开所有的层,再一个一个关闭,看看是在哪个层上的东东,再作处理

网友E:
先要确定那个层的才好删除。

网友F:
肯定不会自动出现孔,一个一个的把层隐藏,就能确定在哪一层

网友G:
你的情况可能是,过孔的孔径不为零,过孔的直径改成零了

网友H:
把那附近的都删除掉,然后用选择框拉一下看看是否能选中?

网友I:
最好是单层显示,然后一层层切换,就能知道放在那一层再进行相应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