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编程

楼主(2014-11-14):
我按F12跟踪时会跳出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麻烦各位大神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A:
gui_dispstiing 没被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_dispstiing 没被定义

能不能具体的告我一下怎么做啊,第一次接触,还有很多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的告我一下怎么做啊,第一次接触,还有很多不明白

这段程序是不是从别的地方复制来的?
有C文件或者h文件没有复制过来,或者复制过来了没加入工程,等等,造成开发软件找不到这个函数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段程序是不是从别的地方复制来的?
有C文件或者h文件没有复制过来,或者复制过来了没加入工程,等等, ...

怎么确定文件放到工程里啊,是把文件加入到里面就可以了么,还是其他的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