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基于单片机的RC充放电原理温度计成品怎么做

楼主(2014-11-14):
求大神帮忙教我做(基于单片机的RC充放电原理温度计),要教我做出成品,小女子跪求。

网友A:
没做过这个;
猜测是根据电阻的变化测出温度吧,有没有说是用热敏电阻呢?
电阻值怎么测试出来,是不是RC充方电测出频率,根据频率算出阻值;

网友A:
学校的毕业设计吧?

网友B:
如果采用热敏电阻的话,直接串联电阻分压就能做而且还很简单,RC反而更麻烦精度应该也更低(电容的精度一般较低);但是不用热敏电阻,好想电容和温度也没有关系阿,不懂。。。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用2个电阻,一个电容,分别动态的作输入口和输出口,计算充电时间,打开定时器。你可以用汇编和C来做。具体问题请联系我 Bill : 13925243193.技术分享

网友D:
这个我有做过。

网友D:
R1爲100K的精密電阻;
Rat爲25℃/10K的負溫度係數熱敏電阻(NTC);
C1爲0.01μ的電容。

實現方法:
步驟1:將B0、B1、B2都設爲低電位輸出,使C1放電至放完。
步驟2:將B0、B2設置爲輸入FLOAT狀態,B1設爲高電位輸出,通過R1電阻對C1充電,計數器清零並開始計時,當B2口檢測爲高電位時,即C1上的電壓達到微處理器高電位元輸入的門嵌電壓時,微處理器計數器記錄下從開始充電到B2口轉變爲高電位的時間T1。
步驟3:將B0、B1、B2都設爲低電位輸出,使C1放電至放完。
步驟4:將B1、B2設置爲輸入FLOAT狀態,B0設爲高電位輸出,通過Rt電阻對C1充電,計數器清零並開始計時,當B2口檢測爲高電位時,即C1上的電壓達到微處理器高電位元輸入的門嵌電壓時,微處理器計數器記錄下從開始充電到B2口轉變爲高電位的時間T2。
步驟5:查表法得到溫度值
從電容的電壓公式Vc=V*E(-T/RC),可以得到:T1/R1=T2/Rt,即 T2/T1=Rt/R1。負溫度係數熱敏電阻(NTC),其電阻值隨溫度增加而呈下降趨勢,使用者可根據其分度表(熱敏電阻廠家提供的溫度阻值對照表)通過查表方式獲取在不同溫度下的熱敏電阻值。首先,將該阻值充電時間和標準電阻R1充電時間之商製作成溫度錶,通過熱敏電阻和標準電阻充電時間之商(T2/T1)與表格資料比較, 用查表法可以得到溫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