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指教】用STM32F4的I2C控制LCD2004出乱码

楼主(2014-11-14):
我有一块I2C转换芯片PCF8574 + LCD2004,现在用STM32F407ZG的I2C来控制LCD显示。现在的问题是LCD偶尔能够正常显示,正常显示的时候按复位也没问题,但是一旦掉电再上电就出现乱码,多次复位后也不行。

请问谁做过类似的东西,求指教啊?????

网友A:
没接触过;
能否通过IIC接口,把显示屏的显示内容通过IIC接口将数据读出来分析;

可能IIC接口不稳定,降低读写速度,加强硬件抗干扰看看,比如滤波;

当然也不能排除程序的问题,还有屏的抗干扰差;

网友B:
把IIC的通讯速率降一降,比如把400K降为100K;或者是50K等试一试...?

网友C:
我觉得是 LCD 控制器的 I2C 控制里可能也有问题.
掉电再上电就出现乱码,想必是 LCD 掉电了吧, 软件应该加强跟 LCD 的握手机制, 对于握手失败要有 LCD 复位控制手段. 此外在命令发送之间还可以增加一些延时.

网友D(2016-03-24):
我的寿命测试机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用的是STC单片机,单片机需同时控制步进电机,有时一天出现一次,有时几天也没有,但重启后会恢复,我初步判定是外部干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