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S管最简单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4-11-14):
我是个搞软件的,硬件比较欠缺。
我很想补硬件,经常自己搭个小电路做实验。
以前没弄过MOS管,就像搞一下玩玩。
我在公司找了个MOS管,型号是IRF4095。
我也不管什么电流啦,功率啦,只要能有现象就行。
我的电路如图所示,也是参考网上的一个电路。

楼主:
我参考的电路是这样的:
我本来是打算用P1的第三脚控制灯亮灭的。
跳线帽短接23灯亮,短接34灯灭。
可是实际不是这样的。
电源和地接上以后,灯就亮了。
短接23、34灯一直亮。
灭不了了。
请高手给解释解释,我的电路哪里错了?
谢谢!

网友A:
你的P沟MOS管源极漏极接反了。

楼主:
谢谢!我还找到一个IRFB3306,是NMOS,这样接可以吧?

楼主:
IRF4905是这样接吗?

网友B:
额。。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有了那个R2,LED始终会亮的;但短接34就不亮了。

别误导小朋友了。

楼主:
谢谢楼上!我又画了一个NMOS的接法,大家看看可有问题?谢谢!

网友B:
也没什么问题,但短接23和34就把电源短路了。。

谁没事对地短接

楼主:
谢谢!只短接23或者34应该没问题吧?
234不会同时短接的。

网友B:
短接23可能会有问题,主要看你VCC电压……MOS的G灌入太高的电压会出事。

话说,你这样控制方式有点奇特。

楼主:
那应该怎么办呢?我要想通过NMOS控制LED应该怎么画原理图呢?请多指教!

楼主:
VCC是5V。如果用3.3V有没有问题?

低电压应用要注意MOSFET的开启电压,满足手册要求就行。

网友B:
你的图没问题的,把header的1,2脚干掉……然后3脚输出信号,就能用mos控制LED了。

楼主:
非常感谢,我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我又画了一个NMOS的接法,大家看看可有问题?谢谢!

电阻串联到输入端

网友C:
引用 楼主:
VCC是5V。如果用3.3V有没有问题?

和开启电压有关系

网友D:
驱动电阻应该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额。。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有了那个R2,LED始终会亮的;但短接34就不亮了。

3.4不短接就断路了,GS间就没有电压了,MOS管就关闭,灯不亮,只有3.4短接时才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