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环境下从零开始建立,编译,运行一个c程序的步骤

楼主(2014-11-14):
1.编译软件 gcc,一般ubuntu系统会自带的,如果没有的话需要安装,这里不介绍安装
1>查找ubuntu系统是否有gcc软件,输入指令 which gcc

查看gcc的版本 gcc --version

然后就可以确定系统自带gcc编译器了
2.编辑软件vim,首先需要安装vim,输入指令 sudo apt-get install vim
[imgid=2]
由于我已经安装了vim,因此不会显示进度条
3.在当前目录下新建一个文件夹hello,输入指令 mkdir Hello 建立一个新的目录,然后输入指令ls就可以看到新建的hello文件夹

4.输入指令cd hello,进入hello文件夹

5.在hello文件夹下新建一个hello.c文件,输入指令 touch hello.c,输入指令ls就可以看到新建的hello.c文件

6.在当前目录下输入vim hello.c打开hello.c文件进行编辑

7.按下ESC键,切换到指令状态,按下i,最下面一行出现插入后即可输入代码

8.输入下面的代码

  • #include "stdio.h"
  • int main()
  • {
  •     printf("Hello Linux!\n");
  •     return 0;
  • }

9.按下ESC键切换到指令状态,按下shift和:键,最下面一行出现冒号后,输入x对代码进行保存退出

10.输入指令gcc hello.c对hello.c进行编译,使用指令ls查看生成的文件

11.使用指令./a.out查看指令执行结果

到此,一个程序建立,编辑,到编译,执行,结束。

网友A:
哇哦,如此强大

网友B:
讲解的非常详细的啊,也有调理的。。

网友C(2015-08-28):
MARK 学习 新手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