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

楼主(2014-11-14):
刚学AVRatmega128不久,,就遇到个大问题,不知道 怎样用定时器来控制 8个LED灯不同程度的亮度,,请问有人知道要怎么编程麽????真心感谢~~~~~~:'(

网友A:
控制亮度要靠PWM吧。

网友B:
定时中断周期1ms,中断中调用

void led_x8(void)
{
        static U8 led[8];

        if(++led[0] >= 10){        // 周期10ms,频率100HZ
                led[0] = 0;
        }
        if(led[0] <= 2){        // 占空比2/10=20%
                LED0 = 1;
        }else{
                LED0 = 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