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太阳能灯电路(请各位指正!)

楼主(2014-11-15):
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

图片插不上了

改日再传

1、用三极管驱动的,采用180mA两块太阳能电池板并联,电池采用18650三洋2600mAH锂电池,LED灯采用12LED5V200mA(更改:应为24LED5V标称400mA)的食人鱼灯,已经制作成功,但不够亮,可能电压达不到5v所致,白天充电,晚上放电,约4、5个小时就充满了。说明充放电满足使用要求。
2、最近才知道还有LED专门的驱动芯片,很不专业的画了电路图,打算用三块180mA的电池板给两块2600mAH的电池充电,最近买了一些3528LED(卖家说达到11lm,但我还没想好怎么焊在万用板上??,太小),12LED就240mA,连续照明15小时(东北)的话达到3600mAH,采用场效应管AO3416进行开关控制,见电路图,不知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上述存在的问题,请各位指正!
说明:已做好的太阳能灯是用三极管驱动的。

网友A:
期待楼主分享;
传上来后再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楼主分享;
传上来后再讨论;

个人才开始的爱好,很不专业,见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个人才开始的爱好,很不专业,见笑了!

:loveliness:
不错,挺好的;
不知道你白天光照,太阳能电池板的角度有没有调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挺好的;
不知道你白天光照,太阳能电池板的角度有没有调过;
...

与地面成45度角,没有调整,5v的led和用3.7v电流肯定要小,所以特别省电!但不够亮。
不过第二套方案还没有做,不知能不能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与地面成45度角,没有调整,5v的led和用3.7v电流肯定要小,所以特别省电!但不够亮。
不过第二套方案还没 ...

不够亮,选高亮的管子;

省电,用低泄露电流的MOS,或者JFET;
还有运放都费电的;
你电阻分压也费电啊;

恒流源芯片,选择DCDC模式的恒流芯片;
普通的恒流源芯片损耗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B:
我觉得光亮检测换成光敏二极管三极管之类的比较好,省电。但问题就来了,若是白天为阴天,亮度低,灯就亮了……

有没有什么好点子。。

网友C:
挺好的,要是搞个带AD的单片机就更方便了。电路更简单。

网友D:
两片180mA的太阳能电池,峰值电流360mA,5小时也只有1800mAh,完全无法充满2600mAh的锂电池。另外东北的太阳能普遍属三四类地区,换算成标准峰值平均一天是3.2~3.8KWh/平方米,也就是电池板180mA输出平均3.2~3.8小时/天,冬天晚上要放电远超过12个小时,200mA的LED,需要电量约3000mAh,新的锂电池,充电化学效率约在70%,需要太阳能电池输出4300mAh,就是说至少需要约5V 1300mA峰值的太阳能电池。
另外你的LED板似乎是全并联的,5V输入可以修改为3.6V输入,将那粒电阻阻值改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片180mA的太阳能电池,峰值电流360mA,5小时也只有1800mAh,完全无法充满2600mAh的锂电池。另外东北的太 ...

很专业,
电阻不改了,改了电量就不够用了,
谢谢你的分析!!
不知锂电池冬天和夏天的容量是否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专业,
电阻不改了,改了电量就不够用了,
谢谢你的分析!!

东北户外建议使用卷绕式铅酸蓄电池,可以到-40度时正常充放电。
抄来的: 锂电池所用的电解液是一种有机体系,作为有机液体,如同油脂,会在低温下变粘稠甚至凝结,此时,导电的锂盐在里面的活动大大受到限制,这样的话充电效率很低,从而会导致锂电池在低温下充电慢,充不满,放电亦是如此。而作为锂电池,充电和放电状态不仅仅是电流流向的改变,而且内部正负极材料也会发生一些形态的改变,这些改变是在不同嵌锂时造成的晶体的改变,如果没用充满电(或放完电),那么电极材料会不会在某个小范围内不同的形态上摆动而影响材料本身结构的稳定性呢?从这方面考虑,是不是高温也是如此?最少锰酸锂电池的高温性能差就是因为锰酸锂本身在高温状态下锰离子的析出造成正极材料晶体缺陷而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北户外建议使用卷绕式铅酸蓄电池,可以到-40度时正常充放电。
抄来的: 锂电池所用的电解液是一种有机 ...

谢谢了!

楼主:
用场效应管AO3416无论电阻接在d极还是s极,从lm358输出的电压都无法驱动,可能是s极没有接地的缘故,看来得用AO3415p沟道的了。

网友E:
楼主,水平不低,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水平不低,请多多指教

网友F(2018-01-18):
电池充放电电路呢

网友F:
6V降到1Vled亮  什么意思啊

应该只是6*100/(220+100 ) < 3.7*4/(220+4)LM358运放做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吧,我没学好有点蒙,不太知道R5作用是不是也是增益倍数用的。

楼主(2018-02-27):
引用 网友F:
6V降到1Vled亮  什么意思啊

到傍晚,随着光线逐渐减弱,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电压也随之下降,当下降到1v时,lm358电平翻转输出,led灯亮,实现光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充放电电路呢

cn3063模块

网友F:
3063只是充电的吧

网友G:
这个就是一个施密特触发器,以前用这个做过一个类似产品。
MOS管G极电阻可以减小到470R左右,加速开关。
这个电路比单片机简单,生产工艺、成本低;缺点就是功耗会比较高。
另外,好象没有看到充电电路。

太阳能板可以看做一个内阻随光强变化的电池,当光线降到一定的时候(感觉天快要黑的那种程度),就变电一个内阻很大的可变电压源。
理解这个后设计小功率太阳能产品就简单了。

网友F(2019-07-15):
R5是什么作用啊  这样接岂不是一直有电压过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R5是什么作用啊  这样接岂不是一直有电压过去啊

迟滞作用,可以一直有电流流过,电压也分参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