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3.0添加泪滴就死机

楼主(2014-11-15):
Altium Designer 13.0添加泪滴就死机,刚开始我以为是耐心不够,一晚上没关机,等待添加完成,第二天早上,还停留在那里,一动没动;我又以为是电脑太破,跟不上AD13的步伐,不解的是,换了新电脑,添加泪滴依然死机。有没有用过这个版本的出现过这个问题的啊?求解

网友A:
貌似你的规则设定有问题吧。

网友B:
你是不是连地线的VIA都加泪 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你的规则设定有问题吧。

Teardrop Option设置?就设置的焊盘和过孔加泪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连地线的VIA都加泪滴 的吧?

是啊,但是用08,09都可以加。13一添加就反应不过来

网友C:
分步试一下。
例如先加焊盘,再加过孔。

网友D:
框选一部分加泪滴,再框选一部分,我以前也死机过,就是部分元器件不规则,加不了,用AD15完美解决问题,优化泪滴模式了。

网友B:
给你一个我在用的过滤器,你试一下。

((ObjectKind = 'Pad')  OR (ObjectKind = 'Via') )And (Net <> 'GND')

网友E:
规则设定有问题

网友F(2015-07-21):
我在其他的帖子看到的   将分辨率降低一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