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数字倒车雷达 探头部分芯片选择

楼主(2014-11-15):
最近接触到数字式倒车雷达。

在探头部分,直接用单片机连接线圈,驱动探头发射超声波,而后在通过线圈,直接将反馈波形接入单片机另外一个I/O口,中间没有其他电路。最终将处理过后的距离信号反馈回主控电路

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数字式倒车雷达,请问有没有高手推荐一款芯片,用于数字式倒车雷达探头的,谢谢!

网友A:
〓◆ 超声波测距相关专辑 27册 77M ◆〓

超声波测距 27册
超声波测距 27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超声波测距相关专辑 27册 77M ◆〓

超声波测距 27册 77M.part1.rar (33.38 MB, 下载次 ...

你好,谢谢你提供的资料,对我很有帮助!

因为是刚刚接触到倒车雷达,了解有模拟式和数字式两种,我现在接触到得是数字式的,请问你有这方面的相关资料吗?有没有单片机可以放在探头上,集成简化发射模块和接受模块?谢谢!

我了解到,好像有专业用于雷达信号处理的信号处理器,集成了算法控制,请问这方面有了解吗?可以推荐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提供的资料,对我很有帮助!

因为是刚刚接触到倒车雷达,了解有模拟式和数字式两种,我现在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22.CthDLJ&id=13372344382

网友B:
这个可以直接用德系的专用芯片,电路简洁可靠,博世的倒车雷达就是经典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直接用德系的专用芯片,电路简洁可靠,博世的倒车雷达就是经典案例。 ...

你好!

我现在面临的就是你所描述的问题,我希望能够使用一款专用的单sense芯片,而且希望能够是类似通用认可的大厂商的芯片。这样探头的电路会比较简单,而且芯片实验也没什么问题。

可以帮忙推荐一款常用的类似芯片吗?谢谢!

网友C(2016-12-15):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直接用德系的专用芯片,电路简洁可靠,博世的倒车雷达就是经典案例。 ...

请问大神 德系的专用芯片哪里可以买到?